关于腰推机的斜拉角

楼主(2012-02-22):
菜鸟请教腰推机是否需要斜拉角?如果需要,应该是什么方向,多大角度呢?先谢谢各位大大!!!

网友A:
不用,没必要

楼主:
为什么不需要呢?

网友B:
强烈建议动手实践

网友C:
腰推机是否需要斜拉角
我的腰推1.4米冲浪者的原厂设计:
(1) 没有斜拉角。
(2) 有大约10度下推角。
JJ正常,加油并无左偏或起头。
陈伯

网友:
大概有一点点向后上翘
就行了。

网友D:
飘飘机的话可以右推1~2度

网友E:
有个图示就好了,下推、右推之类的没有参考物,还是不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