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天7控在襟副混控模式下可以用K2开关控制襟翼吗?

楼主(2012-02-22):
请教天7控在襟副混控模式下可以用K2开关控制襟翼打开和关闭吗?
如可以如何设置?(我只调出用6通的旋钮控制)
       谢谢!!

网友:
在独立襟翼下可以,在可编程混控,控制K2,通道6到通道6,比率+ +100% ,比率- -100%.位置0%,使用时先用旋钮凋整好襟翼放下位置,K2在2位置是收起.1和0位置是放下,记得要打开混控哦,在襟副翼混控下沒成功。

网友:
标题

把K4换个两档开关的话,用K4最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天7控在襟副混控模式下可以用K2开关控制襟翼打开和关闭吗?
如可以如何设置?(我只调出用6通的旋钮控制)
       谢谢!!

己搞定,请见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81419&extra=page%3D1q

楼主:
已设置成功,谢谢dituyu2000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