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 booster 点火器的问题 用过的刚忙解答

楼主(2012-02-22):
为什么我的auto booster 点不着火啊    跳线插在7.4位置  通道开了  拿火头试了以后 火头只是稍微变红  电压总是不够  应该怎么接线啊  高手指点下 最好详细些

网友A:
接线接一个空的通道 点火电压调至4.8V 选择遥控器上一个空通道 对应点火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线接一个空的通道 点火电压调至4.8V 选择遥控器上一个空通道 对应点火开关

OKOK  跳线改到4.8后 一切正常  火头通红通红的  谢谢解答

网友:
楼上的兄弟,飞机挺多啊,但是如果你用的BEC是共7.4V的电压的话,你还是要将AUTOBOOSTER的设置改回到7.4V

楼主:
多谢楼上提醒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