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哈,最简单的双3s平衡充搞定

楼主(2012-02-22):
一晚上的成果,直接上图

一共12个,准备做两套,同时充四块3s

一共12个,准备做两套,同时充四块3s

楼主:
继续

涨价了,7块一个,内部样子

涨价了,7块一个,内部样子

网友:
就像捡到了宝贝一样~~~

网友:
我也有,挺好的,本来想卖,不卖了

楼主:
继续

把六块电源串起来,220v输入并联,4.2v输出串联,大家操作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啊,特别是220v的。并且在测试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止触电、短路之类的,安全安全安全啊,检查检查再检查

楼主:
盖上原来的盖子

楼主:
继续

没有买到4芯的插座,用以前剩余的14芯改造代替

楼主:
插座详图,千万注意正负极

楼主:
加上电显

楼主:
大功告成

楼主:
显示电压高了0.02v,不过万用表量只有4.18v,万用表也很长时间了,不知道那个准确,就这样了。

网友:
很好 这个毕竟是独立的  比一般便宜平衡充要好

网友:
哈哈    家里还有十多个

网友:
充电器也太大了吧

楼主:
充电一晚上,没有问题,以前三块电池有块电池总是高0.1v,现在冲完电,电压一模一样啊

网友:
我的也快做好了,用LM393做充电指示电路,感觉原来从来没充饱过的电池现在能充饱了!

网友:
 做了36S的飘过。。。。穷人的法拉利啊。。。

网友A:
 这个SONY是电源还是充电器我一直搞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SONY是电源还是充电器我一直搞不明白

虽然这个是4.2v的电源,不是纯粹的充电器,但它其实就是给sony数码相机之类的锂电池充电器提供电源的,而且电压是4.2v,估计充电器里面就是些保护以及状态显示之类的电路,之所以可以直接当充电器使用,是因为它输出电压是4.2v,所以,不会充坏锂电池,虽然缺乏了保护电路,当该电源出现故障时有可能出现输出超过4.2v但是这种几率从经验上看只有不到%1,也就是说如果电源出现故障99%是电源没有输出电压,所以保护电路有没有都无所谓,况且这些电源的做工,用料都很不错,出现故障的几率很小。所以可以放心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