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老鸟们FPV经验和心得。进来帮帮新人吧!

楼主(2012-02-22):
说是新人,也不完全是,只是
FPV
界的新人。。小弟入魔2年多了。。该玩的都玩过了,只剩下FPV一只没勇气上。觉得那太专业了,但是业余的咱也玩够了,该玩玩专业的了!!
思想境界提升了。。请不要稳小弟对固定翼的操控。绝对的(NO爬不论)。。只是FPV没体验过,就眼睛看着一个显示器,就飞,而且我看大家还都飞那么远,飞好几公里!我一直有个梦想,就是想座在家里的阳台上,看着显示器,把我这里的市区飞一遍。。我着是小城市,估计最远也就5公里!~小弟有以下几个问题,求老鸟们解答一下!!难拨万1:小弟用天7,一般控的距离500米左右,请问大家是怎么飞到几公里还能控制住!!难拨图2:玩FPV,为什么要用H飞控,不用飞控能玩吗?。。。难拨四瑞4 :我想环绕城市一圈,估计航程10公里。(最多)。那款飞机最省电,稳定,是最好的FPV载机。。听说翼龙,天行者这两款是比较好的载机!。。。求老鸟给一个配置。。包括(飞机,控,飞控,
图传
,摄像头,
电机
,
电池
。电调一切一切)。。。或者哪个老鸟开帖说下配置也好,算是给我们这些拥有FPV梦想的新手,一个指导,一个学习贴。。谢谢前辈们了!

网友A:
1,我也是用的天7 ,因为加了功放,所以才会飞过8.4公里,不加功放和你一样
2,不用飞控也可以飞,要求水平比较高点,飞控的作用是辅助平衡和遥控失控时自动返航,还有叠加飞机的姿态(osd)用的
3,很多飞机都可以做载机,一一罗列也不太可能,这个需要你自己潜水了

网友B:
1,我是用的天8S,不加功放1.2KM稳定,再远最好加个1W功放。
2,不用飞控需要你有非常强大的方向感和实际当地飞行经验,因为地上和天上两个视角看世界,完全不一样,没有实际飞行经验的,很容易迷路。
3,续航能力不是光靠机型就可以决定的,还需要载机拥有合适的体量,注意是合适。过大了,不适合电装;过小了,有不能有效支持足够的电池容量。这个是一个动态的平衡,需要您自己去拿捏。

网友C:
不装飞控的,需要你对你所飞行的区域内的地标相当熟悉,在空中任何一个角度都能知道你在什么位置。
安装飞控的好处是万一受干扰或失控,或图传画面很差,不至于“瞎”,飞机能自动返航回家。
另外,阳台侠不是人人都能当的,模仿需谨慎

网友D:
装一架固定翼飞机一晚上可搞定,可装一架完整的FPV载机估计一个星期也搞不定。更何况还要进行设备的调试、试飞等。这都是要花很多时间的。梦想是好的,但期望值也不是你所想像的那样。还是多搜索下本版块有关FPV的知识吧

网友E:
 你的要求都很容易实现,前提是先潜水学习,没那么难,没那么神秘,但不是靠别人指导一下就马上能实现的,学习一下就知道了,祝早日实现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