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四轴组装完成,但只有3个电机转,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2-02-23):
马达,电调都换过,没用,是设置问题吗?

网友A:
什么飞控?

网友B:
线都正确吧

网友:
除了你的连接方法和设置方法有错误外,还有一个原因是你的电条质量太差,换好电条试试

网友C:
把这个不转的电调,换接到飞控上能转的通道去试试,不就知道是不是飞控的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