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10C 新手10C玩不转啊 请老鸟们进来帮帮忙FUTABA 10C

楼主(2012-02-23):
这个控 和这个高频头 再加上这个接收 能不能用在一起呢 我装上以后 对频不成功,很是困惑 请大伙们帮忙指教一下吧
!~

网友:
据我知道的是不可以的 要用tm-10的高频头的

网友:
6208SB是高压接收
TM8是N久以前的事了
我为了用2.4G 单独买了个T8FG,要的就是稳当

网友:
tm8只能用617、607、之类的接受

楼主:
谢谢大伙帮忙,我对频成功拉!十分兴奋!

网友(2012-07-31):
楼主怎么实现的,能告诉我具体步骤吗??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
要用TM-10的高频头,说明书上有!

网友:
不会

我也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