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无意看到了华科尔出的超小超轻室内3D直升机。偶震精了:为什么F3P没有这么小的?

楼主(2012-02-23):
偶觉得,F3P同样有非常充足的理由做这么小。
理由一: 室外受风影响大。现在F3P越来越轻,一方面提高了操控性,另一方面降低了抗风性。室外完全,基本无风的天气的几率比万里无云的大晴天几率更低。只要有一丝风,F3P动作就会变形(我想体验过室内完全无风环境的魔友,在室外有风飞简直是一种折磨:因为F3P练的是技术,不是放风筝,不是请客吃饭)
理由二:室内条件不好找。玩F3P的这么多,有多少人有很好,较好的室内练习飞场?这些人里又有多少能随时随地到室内飞场练习?我去过镇上的羽毛球馆,一个小时30块RMB,坑爹啊。而且看到我是去飞飞机的,开始死活不让,怕撞坏东西。磨来磨去,嘴皮子都磨薄了,最后我说我是国家航模队“主力成员” 要代表国家参加世界航模大赛的,才让飞。。。。然后体验了一把“完全无风”的理想飞场环境。仅此一次,至今难忘。
理由三:房间条件飞不了。F3P一般都有80cm,虽然飞机大飞起来比较霸气(和玩具飞机比),技术好的话很小的空间也能飞。但是还没见过有人能在十几平方米的房间里飞(除了吊机),如果F3P尺寸能做到现在F3P的一半或更小。我相信房间飞3D特技不是梦。

也许我孤陋寡闻,这样的超小F3P也许存在,但我真的没见过,也没听说过。感觉坛子里高手如云,什么几克,十几克的小飞机都弄出来了,弄个小F3P应该是没问题的吧?如果我又这样一架小F3P,我就能随时随地练习3D技术,我的技术一定一日千里,很快赶上马丁穆勒的水平了!

网友A:
F3P可以做小,但是要在小空间比如室内飞,光小还不行,还需要飞得慢。这一点直升机有天然优势,同样条件下可飞行的固定翼相比起来同样的需要比这台微电直更小的电机、电调、舵机、接收器。

网友:
华的直升机,重量大约在30-90g之间。我有很多华的零件,但是没法做室内固定翼。室内固定翼,能操控的速度下,大家理想的尺寸,重量大概在2-8g范围内。

网友:
好像谁说的,太小的飞机没有陀螺仪或者飞控之类的不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F3P可以做小,但是要在小空间比如室内飞,光小还不行,还需要飞得慢。这一点直升机有天然优势,同样条件下可飞行的固定翼相比起来同样的需要比这台微电直更小的电机、电调、舵机、接收器。

以这个技术在F3P尺寸只有30-40cm翼展的前提下,能不能室内飞?

我觉得吧,快慢不是问题,只要F3P够灵活,转弯够快。 即便速度不慢,那也可以通过练习,加快自己的反应速度,从而达到室内不炸鸡的目的。而F3P同样可以慢飞,吊机,眼镜蛇都能让F3P飞得很慢很慢。
PS:直机特别是3D直机室内飞其实不简单。直机不像固定翼,不打舵基本不会失衡,直机不管正悬停还是倒悬停,始终处于要不断调整的动态平衡当中,需要极其熟练的技术和极高的反应速度。更不用说室内正飞倒飞不断变换了。

网友:
LZ 太OUT啦~~~~~

网友B:
好多年前就有了,国内还没有流行小电直的时候国外就已经有了。Ultra 4 Site 翼展只有 38cm

楼主:
有谁知道这小飞机的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多年前就有了,国内还没有流行小电直的时候国外就已经有了。Ultra 4 Site 翼展只有 38cm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jY1MTYxODQ0/v.swf

看了视频,有一事不明,理论上虽然飞机翼展缩小了,但重量应该缩小更多(谁叫面积是平方,体积是立方呢),这样飞机的载荷(重量比机翼面积?)应该比正常80cm翼展更小才对吧。 为什么视频里的飞机速度那么快?而且为了减慢速度还特的采用大迎角飞行。难度就不能平飞吗? 做小F3P我想是为了在房间大小的空间做正常的3D动作,现在看来。。。。似乎不行啊(看视频貌似机身极重,虽然动力能吊机,但机翼貌似一点都拖不起飞机,只能靠电机动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视频,有一事不明,理论上虽然飞机翼展缩小了,但重量应该缩小更多(谁叫面积是平方,体积是立方呢),这样飞机的载荷(重量比机翼面积?)应该比正常80cm翼展更小才对吧。 为什么视频里的飞机速度那么快?而且 ...

翼展:        15.2 in (386mm)
长度:        17.5 in (445mm)
翼面积:        87.5 sq in (5.64 sq dm)
起飞重量:        1.25 oz (35.5 g)

自己算一下翼负荷:35.5/5.64=6.29 g/sq dm
但是呢,由于是双翼飞机,通常翼面积的效率只有 75%~83%,这样的话翼负荷就是:35.5/(5.64*75%)=8.39 g/sq dm
貌似 8.39 g/sq dm 这个翼负荷数字比起很多国内的标准 F3P 机还要低不少呢。

这个飞机貌似是 E-Flite 在 2009 年就发布了。官方网站:http://www.e-fliterc.com/Products/Default.aspx?ProdId=EFL9080

网友:
补充一个非官方视频,家中乱飞哦。我更喜欢里面的巴斯光年。

网友:
小F3P,比赛不易取得好成绩。
楼主喜欢打比方:例如小孩跟大人比赛田径。
纯属调侃,楼主不必介意哈。
是另类的顶贴方式而已。

网友:
小孩在看阿里巴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