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O F3A装成了1750克 含电池 完成首飞,动力充足,强度不够

楼主(2012-02-23):
 原本要求2组14.4并联或者2组11.1串联带不同kv值的双天4250级别电机(200克)

因为手中只有一只朗宇2820KV1100(140克),也只有11.1 2200mah电池

于是。。。。

使用一只2820带12*6,11.1v,拉力标称有2.65KG,80A电调,单只11.1V 2200mah 30C,4只5010

组装好重量(含电池)1750克,2/3油门的时候可以垂直爬升,最大电流标称是52A,实际钳表测量是46A左右

不知道会不会好飞

网友:
这翼载荷飞起来速度杠杠的啊

网友:
如果是新飞龙的彩虹,这配置估计飞动作会比较弱。速度也不会很快。

楼主:
2.65/1.75>1.5不够飞吗。。。。我不飞标准3A航线动作的

网友:
够了

标准F3A现在也流行舒缓的风格,反而不追求飞快。
拉重比够的话飞筋斗类动作会很得心应手
普通油动的这个尺寸飞行重量都在3KG左右

网友:
舒缓的F3A是以充足的功率储备为前提的。这配置只能说是航线可以飞起来,拉筋斗的话会很吃力,动作变形是肯定的。3S的电池很受考验。
反正LZ现有的是这些设备,也不妨先试飞一下。小马过河的道理。
期待LZ飞行报告

网友:
1.5的拉重比功率储备会不够?筋斗不会吃力

我觉得你是想表达的是3S 2200续航时间不够,1.5持续不了多久。
不过按LZ目前测试的情况来看
-----
“使用一只2820带12*6,11.1v,拉力标称有2.65KG,80A电调,单只11.1V 2200mah 30C,4只5010

组装好重量(含电池)1750克,2/3油门的时候可以垂直爬升,最大电流标称是52A,实际钳表测量是46A左右”
----
全油门电池20C放电,他的电池是30C,持续放电3分钟OK,如果LZ刚飞3A,一套P3A2应该是必修吧,
一套2动作大概一半动作用到全油门,所以实际飞行5分钟我觉得还是可以的,一组电池飞一套2动作OK了。

当然,前提是楼主的数据都是准确的,没有虚标的,否则我们在这里讨论也没有多大意义

楼主:
这个电池,没有虚标,确实足量足C,刚刚忘记设定电调保护电压,结果下来3v....冲进去2100mah,没鼓包,微微的温

但是飞5分钟是大概一半油门的情况,达不到1.0推重比

楼主:
还有。。。这个电池80多块买的。。。。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告诉你们也没用,商家没货了

网友:
如果是彩虹的话,我有一个,性能很清楚。LZ应该还没有试飞吧,要不也不会问好不好飞了。而且,我觉得LZ所提供的数据应该是厂家数据。经验很重要。如果3S2200电池配郎宇2820能舒展的飞一款50级的JJ,那我只能无语了。
LZ还是赶紧试飞吧。

楼主:
 人丑家穷,省钱为主

网友A:
我的彩虹是用双天5050KV575(1200W),配14*7-14*8桨,60-80A好盈电调,6S 2200mah使用。
感觉动力充足,做垂直动作很轻松。但飞完下来电池会温热。

楼主:
你的电池放哪里,头不会重吗,我现在重心在弦长1/3之前,按说应该ok了

您的如果增加那么多重量难道头不会重吗

网友:
280克重的电池,30克的桨、80克的电调、2个180克的电池,全塞到机头,重心刚好

网友:
补充一下“3S2200电池配郎宇2820”是标准的30级动力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彩虹是用双天5050KV575(1200W),配14*7-14*8桨,60-80A好盈电调,6S 2200mah使用。
感觉动力充足,做垂直动作很轻松。但飞完下来电池会温热。

这个配置kV太高了,电流会过载的,2200mAH的小电池报销的很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2.65/1.75>1.5不够飞吗。。。。我不飞标准3A航线动作的

1. 朗宇电机的标称数据是有水分的,而且还不小,你的飞机全油门下电流只有46A,拉力远远到不了2.65kg。
2. 3S 2200mAH电池远远提供不了这个级别特技机所需要的储备功率,真要强行压榨的话,没几次寿命……

网友:
飞机有点大,电机有点小。4250和2820两款电机我都用过,说实话,我对2820用到388上面没信心。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为什么我那个比你的少一个电池,电机也轻,重心却刚刚好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估计,也到不了,不过确系过1以后还有较大的拉力储备,因为我修改油门线性以后,大概2/3过1:1

楼主:
刚刚去试飞了,动力足够,半油门正常飞,2/3垂直爬升,尾翼本来调节好了,结果不知道为什么会拿过去的时候就有了一个预置的拉杆。。。。。结果总是抬头,运去机场的过程中尾轮损失。。。哈哈,回家装好了新尾轮,下周继续飞
还有,那个泡沫很烂,飞一个起落回来就发现尾翼铰链位置开裂10厘米一个大口子,赶紧用纤维胶带加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