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锂铁电池的问题

楼主(2012-02-23):
想问个关于锂铁电池的问题,现在用B6设置成3.6V来充,从3.2V充到3.6V居然可以冲进2万几ma的电量(B6充电数里的显示)不知道是否正常,会不会有危险,懂电池原理的朋友给点意见吧。谢谢!

网友:
。。不懂,b6只能显示四位数的撸过。

网友:
3.6V是锂锰电池啊老兄,锂铁电池应该选择3.3V电压来充,你那电池严重过充了!!!!!!!!!!!

网友A:
顺便说一句,B6可以选择3种锂电模式:锂聚合物、锂锰、锂铁。电压分别是3.7V,3.6V,3.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便说一句,B6可以选择3种锂电模式:锂聚合物、锂锰、锂铁。电压分别是3.7V,3.6V,3.3V
感谢这位兄弟的提醒啊,不然我的电池就要报废了。

网友:
其实不用太过担心,磷酸铁锂电(18650)属于工业动力电池,非常耐操绝不会像锂离子电芯那么娇气。只是高电流放电性能不如锂离子电芯而已!我手上的百德电锯、电钻,博世电动螺丝刀通通都是18650为电源,百德的还使用串联充电呢,用几年也不坏。

网友(2012-03-31):
我也买了26650电池用在电钻上,请问,你的电池是串联的吗。要不要用上保护板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