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议单控油门可以起飞和长时间脱控悬停这个方法

楼主(2012-02-23):
我的飞机起飞后向右侧飞。我就按陈伯的方法将左侧的旋入一圈。
但是我发现这样在往左侧打方向的话会带动飞机的主板一起动。这样对硬件有损伤吧。

我的绿色的主板。我问淘宝店主,他说8月份以前的是蓝色的主板。以后都是绿色的。
这个主板的固定方式导致打方向会一起动。它是在主板的中心,竖着2个螺丝固定的。
如果向让飞机左侧飞的话,主板也往左侧晃动,不知道大家的是不是这样。

网友A:
往左侧打方向的话会带动飞机的主板一起动...

复LZ:

你可以不调连杆,调控上的微调也可以。
新版控可记忆微调的。

陈伯

网友:
又是V911?

复铜河兄:

米少的人总比米多的人多很多。
数百元起的JJ已令很多辛辛学子望魔门轻叹。

V911就正如飞越初出时一样,
廉价可令更多人入魔。

有人上幼儿班,才会有人上小学、中学、大学,
高手都是一步步成长的。

大家就包容点,让新手有一个成为老鸟的机会吧!
如果可以加以援手就更加好了。

陈伯

楼主:
谢谢陈伯,但是我感觉遥控记忆有问题。这几天我仔细测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复LZ:

你可以不调连杆,调控上的微调也可以。
新版控可记忆微调的。

陈伯

新版控依旧无法存储微调,本人亲测基本无效
陈先生不妨亲测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的无效时什么效果?液晶屏显示会归零吗?还是显示微调但实际没有效果?

网友:
如果向让飞机左侧飞的话,主板也往左侧晃动,

再复LZ:

舵机推动连杆而令主板也晃动是不正常的。
可能是:

(1)  主板固定螺丝松了。

(2)  舵机臂被调向下了,再拉向下会拉扯舵机连主板。

你试试查看。

陈伯

楼主:
螺丝肯定是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哪里有911的贴哪里就有您老的身影啊
本人的两架911的控都有记忆,你的控没有记忆能发个视频给家大看看吗 我也很想见识见识哦。本人的美嘉欣、长城9958的控同样也都有记忆,怎么你就这么黑,碰到个没记忆的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版控依旧无法存储微调,本人亲测基本无效
陈先生不妨亲测下。

复 bklove 兄:

谢谢 bklove 兄对小弟的尊称,叫小弟陈伯好了。

这两天我问过朋友,得知由我代购的七只新款911、
加上我自已的1只旧款911,全都可储微调(油门除外)。

陈伯

网友:
从来不用微调靠打舵的路过

网友:
我的911控有记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