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ex 550E 3G 尾巴抖动问题

楼主(2012-02-23):
550E 3G版本, 用ff9的控。
感度设置在AVC 37%。
悬停时候,很稳,不会追尾。
但是悬停低的时候,有时候脚架会搁到地面(算是新手,刚刚练习这个大飞机),这个时候尾巴就会剧烈左右抖动。
我猜可能是脚架搁拌地面的时候,尾巴会修正机身。但是不明白为何剧烈左右抖动不停。
大家看看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因为转速太低了,请把转速加大.可以解决.

网友B:
转速的问题,或者感度太低,脚架磕地之后机身震动导致陀罗震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1915 rpm 了。再加转速会不会太快啊

网友B:
才1915转,不高啊,550最高转速好像2800,调高点没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