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D2212 /1000KV电机

楼主(2012-02-23):
可以自制什么机型的机机啊?用330的机翼改造机翼可以吗?

网友A:
前拉的机型都可以,最好有翼型,重量控制在800克一下

网友B:
我就用的XXD2212 KV1000 飞KT330
1000mah电池 9047桨 毫无压力的飞
8分钟下来3.7V 电池温热 电机电调冰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