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鸟进来指导下,新手求教育。

楼主(2012-02-23):
一直发现一个问题,我的飞机在起飞离地的时候会偏右侧侧飞,我昨天晚上就在想,是不是因为右侧的重量比左侧的重,才会导致这个问题的存在,所以在设想,想把左侧的重量稍微加一加,让他两侧的重量相等,是不是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老鸟哥哥们,请给小弟一个明示,进来看帖不回的就不礼貌了。谢谢,万分感谢。

楼主:
坐在沙发慢慢的等。

网友A:
我的飞机在起飞离地的时候会偏右侧侧飞....
直升机机头向你,
起飞离地的时候会偏右侧侧飞是正常的。
建议新手飞电直时要对尾,就是把机尾对著自己,
舵面操控会直观易控。
起飞时略打右副翼就行。
欢迎入魔
陈伯

楼主:
谢谢,那我刚刚上面的那个设想可不可以试试?

网友A:
那我刚刚上面的那个设想可不可以试试?
你可以试试,但是没用的。
因为这不是重量问题,是桨的力距问题。
调机正常时,升空离地1米后就再不会再偏了。
陈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