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新手买的亚拓600N V2,发动机调试不会,请大家帮忙!

楼主(2012-02-23):
玩直升机也有6年了,一直玩的电动的,为了感觉一下油动的魅力,过年来买了一架600N V2,飞机上个星期已经全部安装完毕,星期六在外场调试发动机,由于本地没有玩油动直升机的人,但是有玩油动固定翼和油车的老鸟,我想,发动机应该都是一样的道理,所以请他们帮忙调试。
第一箱油是 油门在最低点,油门微调稍微加了一点,然后开始磨机。反正就看到排气管里面有一些油往外喷。直到油结束。
第二箱油是 油门在40%的位置左右 发动机在没有加装大桨的情况下 转动  排气管还是有一些油向外滴。直到油结束。
第三箱油是 油门在最低和最高点的时候不熄火,调试后我就飞了一下悬停和航线,直到油结束。
飞完以后,昨天回来发现发动机在滴油(不是排气管),问了一下本地老鸟,说有可能是散热器那边螺丝松了,然后我拆下来看了一下,顺便看了一下油针,发现下面一个油针(估计是主油针)大概一圈,上面的(副油针)只有半圈。
但是问了网上的老鸟,说油针不对。
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各位,这个发动机的油针应该怎么调整,有没有具体数值参考。
发动机是OS 55   油用的是哈模30%的

我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不玩油机的路过!

网友:
什么排气,这油针是有点小,没拉缸不错

网友:
根据飞机飞行时发动机声音调的,不是一个固定值。
用油不同、气候不同、飞的暴力不、飞机调的状态、大桨最大正负螺距不同,所调出来的发动机都会不同。
最大油门时发动机油针开大,越大发动机转速越慢,然后顺时针拧,直到发动机声音暴力而不干。
小油针管加速,迅速推油响应快而不喘。迅速推油反应慢,转速提升慢,顺时针关小副油针,一次调很少,细细感觉。

网友:
这个调整的贫了,小心拉缸

楼主:
我的全部家当

楼主:
顶上去,怎么没人解答

网友:
LZ 最近两天 我也在磨合OS55  也是哈模的油!! 听你的介绍 是你的中速油针 过贫了!!! 哈模的油 最多让两颗油针都保持在1圈!!! 这已经是非常暴力了!!也不会拉缸!!也就是说 你现在 只需把中速油针再放半圈 就OK了!!如果不放 就KO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