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 机架、电机 及 桨夹 各 螺丝紧固扭力参考值?

楼主(2012-02-23):
为求
航拍
机稳固可靠,请教大疆:
组机中,在 机架组合、
电机
固定及 桨夹 各螺丝紧固扭力参考值 ?
感谢先~

网友:
呵呵!要求没这么严格吧!

网友A:
这么小的扭矩,扭力扳手价格不菲

网友B:
求M2.5 M3紧缩螺母的套管,淘宝上找不到
还有求M2.5 M3紧缩螺母的紧固扭力参考值

网友:
与维修飞机好友聊及:要求紧固扭力螺丝 主要用在 震动、应力平均分布、经常被换修,要求可靠度地方
咱 航拍机上电机&桨 不正是如此嘛? 如题 再问大疆

网友C:
顶LZ。当你带几w设备的时候,这些数据就有价值了,估计厂家目前考虑的也不多
我想查下一副桨的正常更换周期都很难,模型还只是玩具呀

网友:
恳求贵公司产品皆能依循 MIL-STD-785 及 IEEE 1332规范精神,确保航拍任务可靠度 !
如题,三问 大疆公司?
 感谢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