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电的烦恼~!

楼主(2012-02-23):
 作为玩了2年半航模的老手来说实在惭愧,用天地飞8 都报销了3块锂电池控电,每次都是忘了关控过放报销的,每买一块新的控电,每天晚上都担心控有没有关掉,有几次大冷天的被窝爬起来去看有没有忘了关,每次去看都是关的,但是还是没有避免疏忽 忘记管控,这几日打算买镍氢充电电池 安心不怕过放,但是新的问题又来了,据卖家说镍氢电池都是1.2V一只,8只就是9.6V 会不会电压不达标呢?以前都是11.1V的锂电池 充满显示 12V ,这个9.6V 是否上去就报警~!??用过镍氢电池控电的解答一下 仙客表示感谢~~!

网友:
遥控器出厂不都是标配用镍氢电的吗?用锂电才需要改啊?

楼主:
天地飞 8通 木有带镍氢电池

网友:
不是有降压线的吗?出厂都有配的

楼主:
9.6v电压都不够 还降压??

网友:
年后从老家回来,一进屋就听见控在报警,发现没关控,锂电已经严重过放,不过用A6冲完继续用,除了有一点涨肚子,其他没有任何影响。

网友:
玩了5年模型的路过,怎么会忘了呢

网友A:
 楼主是没用过南孚电池啊,你改用南孚电池绝对不担心忘关控的.8节南孚20块钱.也就够一小时多点.每次都要注意使用时间,飞机下地就立马断电关控.不然电池钱都肉痛死

网友:
要养成良好的习惯,每次放控的时候看一下开关或屏幕,确认关闭了再离开,这样形成条件反射了,以后就不会忘了。说真的,我飞10年了,没有一次忘关控电的。

网友:
这都能忘啊。。。

网友:
我用的普通充电电池,网上买5元一节的麒源,一直正常使用,没有忘关控的压力

网友:
这个问题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地飞 8通 木有带镍氢电池

虽然包装里没有带电池,但是应该有5号电池盒, 自己装上5号电池就可以了,反倒是用锂电的话需要一个降压器吧.
我用的是天九S, 想必和天八一样的.
建议LZ买三洋爱乐普的镍氢电池,虽然小贵,但性能很好,电量足,而且闲置很久都不跑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没用过南孚电池啊,你改用南孚电池绝对不担心忘关控的.8节南孚20块钱.也就够一小时多点.每次都要注意使用时间,飞机下地就立马断电关控.不然电池钱都肉痛死
8节南孚就够1小时多点?这~~~啥控这么费电啊

网友:
我反正不管什么控都是用充电的镍氢电池~~2200ma的4节大约50块。价格高点但确实耐操。

网友:
 我也是用5号可充电电池的,真接加焊焊死,以防电池震动导致的接触不良,8个5叫电足是1.4V*8=11.2V足够用的,只是我用的不是低自放电池,放久了电量就下降得快,应该买低自放那种电池,例如"爱老公""爱老婆"这么我都是玩手电筒是的电池,2100MA放电线很美.

网友:
楼主用1.2V普通可充镍氢电池就OK了  我是用2200MA的  以前也用过1500  和800的都用过  没事的,正常的很  镍氢单节充满电是1.4V  8节就是11.2V

网友:
在说镍氢就算在8.5V电压下遥控器都不会报警,依然正常使用中,楼主可以借鉴使用,反复充放电1000次,比聚合物里电的两百次强多了,就贵了点  一节2200MA的8块钱  8节64块,还要加个充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