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450QS套机控,怎样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2012-02-23):
请教各位,新手买一KDS450QS含控套机,控参数调乱了,看了说明书没找到怎么恢复出厂设置的选项,还是要全部重新调整,请老手指点.

网友A:
重新 洗牌!!

网友B(2012-07-25):
全部重新调整 在卖家那里把调整数据拿到自己多潜水 自己学着调整吧

网友B:
一:REV CH1:NOR
2:REV
3:NOR
4:REV
5:NOR
6:REV
7:NOR
二:GYO(参数预设根据机子不同情况而调整)
NOR:+60
IDL:+70
三:AUX
SW1:+100
SW2:-100
四:PIT
N/1:38
2:46
3:60
4:80
5:95
五:PLA
AIL:+50
ELE:+50
PIT:+70
其他参数值按照默认的就可以了不需要改动 这是KDS7-II 450直升机的数据

网友C: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