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ds510,亚托60a电调,880kv电机,不知道能支持多大的3d固定翼机

楼主(2012-02-23):
亚托ds510舵机3个,亚托60a电调一个,500直升机电机880kv一个,不知道够不够装一个3d机,能随便侧飞,倒飞,圆航线就可以了,不知道能不能装2米翼展的机?螺旋桨选多大的合适?会不会有陀螺效应的?想自己用kt板做。

网友A:
 浪费,你全部出了去换一套固定翼的设备回来就好了,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浪费,你全部出了去换一套固定翼的设备回来就好了,没问题的
不是吧?难道固定翼的飞机可以用非常便宜的设备也能3d?

网友:
两米还是太大了(超过1米五的3D飞机比500还贵).给你个推荐,50E(一米五) 650元,4250电机 250元,60A电调,3003舵机4个你也就花个650+250=900块哈,电池22V2500毫安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亚托ds510舵机3个,亚托60a电调一个,500直升机电机880kv一个,不知道够不够装一个3d机,能随便侧飞,倒飞,圆航线就可以了,不知道能不能装2米翼展的机?螺旋桨选多大的合适?会不会有陀螺效应的?想自己用kt板做。

你的设备可以试试30E级别的3D固定翼飞机。翼展1米2左右,起飞重量1200克左右,用11.1V 2200~2600mAH电池,配APC 13*6.5E或者14*7E桨。不过3D固定翼需要4颗舵机,你还需要配一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设备可以试试30E级别的3D固定翼飞机。翼展1米2左右,起飞重量1200克左右,用11.1V 2200~2600mAH电池,配APC 13*6.5E或者14*7E桨。不过3D固定翼需要4颗舵机,你还需要配一颗。
还有一个mks ds8910a+舵机, 。自己买kt板做难度大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设备可以试试30E级别的3D固定翼飞机。翼展1米2左右,起飞重量1200克左右,用11.1V 2200~2600mAH电池,配APC 13*6.5E或者14*7E桨。不过3D固定翼需要4颗舵机,你还需要配一颗。

错了,500直机的电机如果用在30E上会很重,另外510和60A电调也不是30E的最佳选择,还是50E比较合适,只是电池需要选4~5S,3300~3700MA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