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叶S61发动机的安装位置及方式

楼主(2012-02-23):
照片在我前两天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79493&extra=page%3D2
上,安装遇到一个问题,请老哥们指导一下。
准备安装的是三叶s61两冲
发动机
,不知道该旋转多少度?都有哪些注意事项啊?

网友A:
实际上无论旋转多少度都是可以的,原则就是不过多改变拉力线位置、尽力减小油箱液面高度和化油器高度差的前提下配合机头罩,尽量利用机头罩的内部空间,尽量减小机器和机头罩的刮擦,尽量减小机头罩的破坏。至于说火头位置不怎么好使用点火器了的问题可以加装假火头的办法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虎兄指导!我明白了,只是无奈要多裁些机头罩,怎么也错不开发动机的排气管,得避免排气管与机头罩摩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