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的哪些配件飞一阵子就要换换?

楼主(2012-02-23):
买喽一堆配件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该换,主要是安全第一啊。。
另问我的这个GL450C的尾管老自己动,有什么办法没?得紧完娄还得好拆啊。。嘿嘿。
非常感谢~~

网友A:
那地方不行了就换那地方。

楼主:
部件太多,新手不好感觉,也不好找啊。。

网友B:
尾管松动卷一圈胶纸就OK。
450炸一下一般要检查三轴,主轴、尾轴轴承,桨有问题也要换。
炸弯主轴后主轴轴承很易卡的,就算你用进口的也一样。

网友C:
不炸机倒也不一定经常换吧
不过飞几个起落怕是得检查一下螺丝有没有松动,旋翼头有没有问题等等吧总是必要的
我最担心的还是桨夹里横轴上的螺丝松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