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与飞机起落架设计的一点想法

楼主(2012-02-23):
最近小家伙老想看飞机,就带她上网看,突然有个想法,大家看可行不。现在的飞机起落架在飞机落地时,轮胎从静止一瞬间加速到飞机着陆时的线速度,这中间有很大的冲击。我想如果在飞机降落之初就把轮胎加速到飞机着陆时的速度, 这时冲击力就要小得多,减少了轮胎磨损和暴胎风险,基与此想法,实现的方法用二, 一用能源驱动,液压或是电力驱动,。但是会增加结构重量,使结构复杂,降低可靠性,二,用飞机相对汔流来驱动,可以把汔流通过整流罩,按一定方向导入起落架制动盘,当中空的制动盘充当涡轮机,驱动轮胎转动,从而实现减小冲击的目的。胡思乱想,还请朋友们多多指正。

网友:
有过类似的专利,在轮胎上做出叶轮片,象风速计一样带动机轮旋转,但那专利后来没有续费,失效了,原因不明,

楼主:
呵呵,看来也有人想到这个啊,至少咱的思路还是有可行性的

网友:
这个还没失效,呵呵

http://www.cnpatent.com/list_zhuanli.asp?id=01216438

确实不少人想到了
还有这个
http://www.chemyq.com/patentfm/pt60/590433_9BDC7.htm

网友:
感觉好深奥。。

楼主:
呵呵,都停在想像的这一关,要实践才行,就没有个飞机设计的想出这个,我有点不相信

网友:
是啊,应该想想为什么没人用它们,做不出来好像不可能,做出来影响销售?有点像,航空轮胎有三大公司垄断,航空知识上说的,或许这种轮胎想要问世,得有人想动他们的奶酪才行,不过似乎没人着急啊,这就是所谓时机未到。在咱们国家,有主意,出主意的人多的是,几乎是个人都是,但要想干成任何事,必须得有狠人哏人才行,有意思的是,这种人有可能学历不高,就是有点和自己过不去,呵呵

网友:
固定翼飞机接地以后最重要的是尽快减速,否则接地后又弹起再失速就麻烦大了。

轮胎就是当做制动器用的,至于爆胎,那个对飞机的威胁比重新弹起要小。

网友:
原理都是不可行的,轮胎有转速意义不大,接触地面的瞬间,会把轮胎的转速降为0,然后轮胎再和地面摩擦产生转速。受力分析就可以知道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