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扇座如何拆装,求视频

楼主(2012-02-23):
论坛搜不到明确的风扇座拆装方法,百度也搜不到,谁会拆的麻烦指点一下,最好有视频就方便了

楼主:
曲轴的螺纹是不是上紧风扇座的?如果螺纹没用的话拆掉发动机底盖和活塞那些,直接从甩块那敲曲轴下来行不行

网友:
好像有专门工具,不过我一般就是在气缸里放些油管,然后用手直接拧,不过一定要做好保护,千万不要碰到桨叶~~

楼主:
已成功拆除,并成功更换轴承,感谢铁汉,另外说说我自己拆风扇座的方法,拆掉活塞和底盖还有离合甩块,用套筒把曲轴那个螺母拆掉,然后用软的东西垫着底部,我是用毛巾,然后用十字螺丝刀顶着曲轴的圆孔,再拿锤子敲几下就出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成功拆除,并成功更换轴承,感谢铁汉,另外说说我自己拆风扇座的方法,拆掉活塞和底盖还有离合甩块,用套筒把曲轴那个螺母拆掉,然后用软的东西垫着底部,我是用毛巾,然后用十字螺丝刀顶着曲轴的圆孔,再拿锤子敲 ...

感謝我........什麼?

你要看你是什麼直升機,每台直升機的風扇座不太一樣的,如果你是JR Vibe90SG,那是用錐型銅套頂著,有種拆卸工具可拆,其實這算好拆的,抓著風扇,從區軸直接頂個東西往下敲,蠻容易就掉下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謝我........什麼?

你要看你是什麼直升機,每台直升機的風扇座不太一樣的,如果你是JR Vibe90SG,那是用錐型銅套頂著,有種拆卸工具可拆,其實這算好拆的,抓著風扇,從區軸直接頂個東西往下敲,蠻容易就掉 ...

当然感谢你的视频啦,我真不知道怎样拆装轴承,我的热风枪是修电子那种,温度最高才450度,起码加热几分钟才能拆出来,这次就当积累经验,以后想维护就简单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