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起落架设计构思

楼主(2012-02-23):
最近小家伙老想看飞机,就带她上网看,突然有个想法,大家看可行不。现在的飞机起落架在飞机落地时,轮胎从静止一瞬间加速到飞机着陆时的线速度,这中间有很大的冲击。我想如果在飞机降落之初就把轮胎加速到飞机着陆时的速度, 这时冲击力就要小得多,减少了轮胎磨损和暴胎风险,基与此想法,实现的方法用二, 一用能源驱动,液压或是动力驱动,。但是会增加结构重量,使结构复杂,降低可靠性,二,用飞机相对汔流来驱动,可以把汔流通过速流罩,按一定方向导入起落架制动盘,当中空的制动盘充当涡轮机,驱动轮胎转动,从而实现减小冲击的目的。胡思乱想,还请朋友们多多指正。

网友:
你的思路挺好的,这种技术早就有了,就是让轮子在着陆前就先转动.不过应该是用电机带动的.
用气流带动可能有点难,飞机轮子是很重的,为了让气流吹动它恐怕要比较复杂的导气结构,不如电机来的简单.而且飞机上的结构,除了减速板, 其它部件都是以减小阻力为目的的.

网友:
飞机不用锦湖轮胎,爆胎的基本没有。
飞机轮胎定期换新,一般还很新就换。
轮胎安全系数很高,且结构简单可靠。

网友A:
航空公司不会差那几个轮胎钱的  再说定期要换 保险

网友:
搞了动力驱动更危险.

网友:
我想飞机降落对轮胎的磨损不仅仅局限于摩擦对轮胎的破坏。飞机下降重力对轮胎的反复压力冲击也是定期更换的条件。楼主说的有一定道理。
     但是凡事有一利有一弊。为了增加轮胎在飞机降落前使轮胎转速达到飞机轮胎线速度的装置。就必然改变前后几个起落架的结构和飞机的总重量。并提高飞机的燃油消耗。
     这个帐大概在飞机设计和制造前期就算过吧?在燃油消耗和轮胎更换上是不成正向比率的。也就是说宁愿勤换轮胎也不会为少换几次轮胎而大量消耗燃油的。

网友:
这是次要问题。相对让轮胎旋转得摩擦力导致的冲击,机身垂直地面的冲击更大,因为飞机的质量非常大。

网友B:
轮胎速度和飞机下降行进速度差不多的话 加上飞机的重量及惯性那岂不是速度更快,你可别忘了飞机在降落接触跑道后还要制动的,所以为啥看到飞机跑道会有轮胎的划出很长的痕迹,你让轮胎主动旋转和飞机一样速度的话的确是减少了磨损,但飞机会一直开到机场外面的吧。。。。。。

网友:
起落架是有弹性的,在撞击地面的一瞬间,就把轮子速度提起来了

网友:
对轮胎有磨损,但是轮胎是经常更换的

网友:
想法不错哦 ,不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你懂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轮胎速度和飞机下降行进速度差不多的话 加上飞机的重量及惯性那岂不是速度更快,你可别忘了飞机在降落接触跑道后还要制动的,所以为啥看到飞机跑道会有轮胎的划出很长的痕迹,你让轮胎主动旋转和飞机一样速度的话的确 ...

轮胎不会刹车的,飞机是靠空气制动: 张开减速板,发动机反喷(向前喷气)来制动的.
轮胎要是制动的话,飞机就会像我们有时候航模降落一样,拿大顶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航空公司不会差那几个轮胎钱的  再说定期要换 保险

轮胎很贵很贵的, 航空公司有两种做法,一是让轮胎磨到露线,然后报废;另一种是有一些磨损后返厂重新裹一层橡胶 (翻新) , 然后继续使用

网友:
越复杂的结构,故障率越高~~

网友D:
二十幾年前我就提出這個想法,工程師反問我:你要保護輪胎讓飛機衝出跑道好?還是要飛機煞停在跑道上好?  所以大客機寧可起降20~30次換輪胎也不願意省輪胎錢讓飛機衝出跑道。另外回覆15樓:飛機輪胎是有制動的,只是不同的飛機有規定制動的速度。就算是後三點的實機還是有主輪煞車的,很多後三點飛機還是左右尾舵分開制動主輪煞車。而且正規的飛機是不允許使用翻修胎的,爆胎跟沒輪子降落一樣危險!真飛機的輪胎一般有幾層不同顏色纺線,當露出紅色或是白色皮層紡線的時候就表示輪胎要立即更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轮胎不会刹车的,飞机是靠空气制动: 张开减速板,发动机反喷(向前喷气)来制动的.
轮胎要是制动的话,飞机就会像我们有时候航模降落一样,拿大顶啦

是会用机轮刹车的.  而且机轮刹车是制动力的主要来源. 对于快速过站的民航机还有个刹车冷却时间表呢. 民航机基本上都装备有自动刹车系统.  而且在飞机诸多着陆性能中, 多数情况下是不把反推计入在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二十幾年前我就提出這個想法,工程師反問我:你要保護輪胎讓飛機衝出跑道好?還是要飛機煞停在跑道上好?  所以大客機寧可起降20~30次換輪胎也不願意省輪胎錢讓飛機衝出跑道。另外回覆15樓:飛機輪胎是有制動的,只是 ...

谢谢指正!
另,大陆的航空公司飞机是用翻新胎的, 外航确实不太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