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绞刀吗,同时请教孔光洁度的问题

楼主(2012-02-23):
中午乱转本想淘7*0.75的丝锥,没想到在一堆废品中发现了它,开始还以为是m1的丝锥,仔细一看很光滑,和绞刀的结构一模一样,是手表生产上用的吗?(图中尺子1格是1毫米)

另外想请教
假如我要在45号钢上得到一个直径为1毫米并且孔壁光滑的孔(孔深不计),有两种办法。
一是用0.8毫米的高速钢钻头钻孔后再用1毫米的绞刀绞孔。
二是直接用直径1毫米的硬质合金钻头在较高的切削线速度(例如80m/min,此时钻头转速约为25000转)下钻孔。
请问上述两种办法哪种钻得孔效果好。

网友:
第一种,你将获得一个断掉的绞刀

第二种,还是靠谱的,不过这个直径你得用筒夹了,要不中心的偏差会较大

楼主:
哈哈,终于有个人了,我不用占沙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第一种会断的话是不是余量太大了?我没怎么绞过孔,但是昨天我用3.5的钻头打孔后用4个的绞刀绞孔很顺利就完成了。
第二种你的意思是不但方便,而且能 获得光滑孔壁的孔?

网友:
黑马兄,一般绞刀确实可以绞掉 0。2--0。1MM的余量

但这个是有前提的,你这1MM的绞刀,要去掉这个余量,哈哈

一定刀断。

第二种方法,也没有必要用这么高的速度。一般的PCB钻头有0。1MM一个的进阶的,于是你先用0。9MM的,再用1。0MM的,就可以获得较好的效果了

如对内孔光洁度要求高,你就用0。95的PCB钻头过一下(在淘宝的二手市场里也有见过)

最后留5丝,来绞相信容易成功一些。(具体从没试过这么小的绞刀,于是是瞎猜的)

不知黑马兄,造什么高科技机器啊。

网友A:
用3.5的钻头打孔后用4个的绞刀绞孔很顺利就完成了。

基本可以确定。你3。5的钻头,中心已磨偏了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3.5的钻头打孔后用4个的绞刀绞孔很顺利就完成了。

基本可以确定。你3。5的钻头,中心已磨偏了

哈哈

 你说得对.

网友:
用0.9毫米的钻头钻孔再用铰刀铰孔.得到的孔光洁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