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模拟器高手来帮下!

楼主(2012-02-23):
我的凤凰
模拟器
3.0装好了。只有左边的摇杆遥控飞机有反应。右边摇杆遥控飞机没反应。。我美国手
但是在校准界面,每个摇杆都正常的。。。
肿么回事呀。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A:
检查一下模拟器狗通道显示模拟助手所有通道正常,然后进入模拟器校准通道,先外后内,一般情况下模拟器狗应该是有个配套的小软件查看通道选择手法的1234

网友B:
通道设置有问题
看看这个贴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65007

网友C:
527693635 基德帮你

楼主:
谢谢各位,后来发现原来是模型选错了。呵呵
控是2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