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棒怎么做连杆

楼主(2012-02-23):
想自己做一根尾
舵机
连杆,想用碳棒,但是不知道碳棒要怎么在简易条件下切割成合适的长度。所以来这里请教各位大大,希望有人可以赐教。

网友A:
锯子或者砂轮片,锯完在截面上点502

网友B:
我的kt机用了两根碳棒 1.5mm 我拿剪刀剪,舵角夹头小了,就用壁纸刀剥削碳棒最后砂纸打磨到合适

楼主:
知道碳棒这么不抗剪切应力,我就放心了,剪刀都可以剪得动。
那就买来,自己diy连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提醒,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