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168 使用并充板电流8A对多块电池进行充电

楼主(2012-02-23):
BC168 使用并充板电流8A对多块电池进行充电

网友:
BC168的后续产品终于出来了,,,,,,强烈顶贴~~~~~~~~~~~~~

网友:
以后可以天天爽飞了。

年前买了个BC168,一直都苦于没有并充板(保姆买不起)。这么快就出来了!只是不知道这接并充板充电会不会如BC168充出的电池那么平衡?期待LZ的继续测评,关注中.....

网友:
麻烦给个链接   买一块用用

网友:
顶 一个,在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
大电流只出现在头跟尾两根线,并充板上的输入线是焊接上去估计问题不大,倒是感觉充电器输出那端插针插座始终是个隐患

厂家就不会改改用粗点的2.0香蕉插头做输出

网友(2012-05-18):
不同容量的电池也能一起充?

网友A:
电压不一致,容量不一致的电池同时充电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2013-01-24):
引用 网友A:
电压不一致,容量不一致的电池同时充电会有什么后果?

电压差要小于0.1V否则烧并充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