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地今日扫左未啊?cp舵机…

楼主(2012-02-23):
模友们,你们的舵机扫齿了吗?其实什么情况下才出现扫齿呢?好不幸,我扫了。

网友:
炸了很多次,目前没扫

网友:
郁闷今天扫了电位器上面的2号齿,之前备的3号齿完全用不上。

楼主:
哪个是2号齿?有得救吗?

网友:
我猜是空套在电位器上的那个齿

网友:
有齿轮卖,很便宜

网友A:
LS,淘宝上卖的只是最容易扫的那颗,卖的不是一套,不过听说华XX要出CP舵机的易损齿卖,一套6个好像是1.8美刀。另外楼主怎么没做舵机保护呢,做了应该不会扫。

网友:
只扫过一次,分析了一下,严重怀疑是因为炸机时0油门慢所致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舵机保护如何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舵机保护如何做?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67742&highlight=CP%2B%B6%E6%BB%FA%B1%A3%BB%A4

网友:
报告:
已扫2个2号齿轮(套着铜帽最下面那个)
已扫3个3号齿轮(备了4个快用完了)

保护方法:别飞
替代方法:换副厂舵机(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75047

楼主:
二号齿有得卖吗?再说,好像二号齿拆不出耶。

网友:
引用 网友A:
LS,淘宝上卖的只是最容易扫的那颗,卖的不是一套,不过听说华XX要出CP舵机的易损齿卖,一套6个好像是1.8美刀。另外楼主怎么没做舵机保护呢,做了应该不会扫。

1.8美刀,挺便宜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