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适合安装碗型金刚石砂轮的砂轮机?

楼主(2012-02-23):
我想购买一台砂轮机,尝试恢复因为使用而钝掉和缺口的白钢、钨钢铣刀和钻头。

在淘宝上搜索了一下,发现台湾产的碗型金刚石砂轮比较便宜,而且似乎比较适合上述用途。这种砂轮似乎是万能磨刀机的配套产品。(?)

碗型金刚石砂轮一般比较厚,比如30-35毫米,孔径一般为20毫米或32毫米。

我在淘宝上搜到一些砂轮机,有一些标配的砂轮的孔径较小,比如只有1/2英寸,显然不适合换装孔径20或32的砂轮。还有一些虽然标配的砂轮孔径是32,但厚度基本上只有20毫米,在网上买的话,万一碗型砂轮装不进去,就很遗憾了。

所以,不知道是否能请有经验的朋友指点我一下。谢谢!

网友:
一般要车个内套

楼主:
可惜没有车床。有车床的话,我就试试做个连接杆来夹持砂轮。

网友:
我的理解:关键这些砂轮机转速不够,那些配磨刀机的金钢石砂轮,起码都是5千转到1万转的,砂轮机也就3千转左右。

网友:
我的砂轮机就是安的碗型砂轮,碗型砂轮各种内孔的都有,还有好几种角度。内孔小砂轮外径就小。我就有三种内孔的10、14、22的,你可以按你砂轮机的尺寸买啊。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提示和支招。

那就先把砂轮机买下来,再选择适合磨铣刀和钻头的砂轮吧。

砂轮的规格定为150X20X32,功率300W以上,先按这个买一台。

楼主:
又在淘宝上搜了搜。

原来还有塑料变圈这种东东……32变12.7,32变25 32变 20

网友:
金刚石砂轮要求轴的精度比较高,因为这种砂轮没法修,用塑料变径套恐怕不行吧,山寨砂轮也够呛

楼主:
是的。我还是没有买12.7的,虽然可以加变径套。买了台D&D的150*20*32。

楼主:
买了一台D&D的RBG-150N。第一项任务是把一个扳手扩大2mm,我发现磨扳手时的火花有点像线烟花,比较好看。

这个砂轮机除了满地乱跑之外还是挺不错的。大概是粗砂轮没有平衡好,因为把左侧的粗砂轮去掉就不跑了。

我没有买金刚石砂轮,先买了碳化硅砂轮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