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你们的电烙铁是这样的吗?

楼主(2012-02-23):
我因为要弄点PCB板的修复所以买了一个电烙铁

但是买回来就是坏的,因为是网上买的,卖家喊我自己修一下,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元件掉下来了,因为今天也有一个是和我这样的问题,他的就是元件掉了

可我不会啊,而且我上网找了些资料,发现电烙铁的烙铁头是没有电的,而我的是带电的

现在我把烙铁头拆开来,发现有一个弹簧是通电的,而烙铁头又是铁的,通电应该是必然的,我用绝缘胶布把弹簧给封了,发现还是没用,我上图一下,各位看看是什么问题?
PS:有一次我把东西都拆了,上电发现有用,可是后来我上上去又没用了,是什么问题?现在就是全部东西都拆了都没用了

楼主:
第一个图是点的烙铁头测的,是有电的,不管开关开没

主要问题就是灯不亮,烙铁头也不热

网友:
算了吧,带电的洛铁还不把元件啊芯片啊烧坏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就只有退货咯?

我看他家的电烙铁应该都是这样,可这样设计哪里有不导电的道理?即使开始不导电,可是弹簧随便换点方向也是会导电的啊

网友:
买个好点的,这种不行的,

网友B:
问题解答:
1、从你拆开看是内热式的,弹簧是接地线,
2、内热式不会外壳带电,我猜测你是将火线接了外壳,零线和地线接了烙铁
3、你直接测量瓷罐中间的两条线有无电阻,如果有说明烙铁没坏

网友:
电烙铁看似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B:

额。。。这个是新买的,我也不是很懂,而且这个地方也没熟人,不清楚哪里有修,我也没万能表...测不来...

楼主:
我也就是看他好看才买的,单这个东西卖78
我上几个原图,买回来发现就不行,哎

网友:
烙铁就一电热丝, 有啥呢

那个弹簧就是接地点, 你给他绝缘了就没接地点了,汗

没接地正常工作的话, 普通烙铁是有静电的, 烧 CMOS 类的器件,

找个万用表, 测测 发热体的输入电阻, 有就是正常的,  然后检查 是不是线路接头有问题, 是不是有保险 什么的, 看照片上有个小板子, 看看板子上的线是不是虚焊了,
另, 电源插头的线是不是接对了

楼主:
你们看那根绿线,再看那个连接烙铁头的螺母,这样怎么可能不导电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已经不是静电的问题啦,是已经有220V的电了!

看我第一张照片就是电烙铁开关关闭的情况下测的烙铁头的

网友:
这还是退货吧 买个焊台还有问题

网友:
我的是高迪的,是不是发热芯坏了啊

网友:
呵呵, 刚发玩帖子就看到更新很多了, 还有照片了。

排除法吧, 找个几伏的电源, 先接 烙铁的白线上, 热了就说明 烙铁是好的, 找控制器的问题

没万用表 是麻烦阿

网友:
78元买套白菜白光T12比这山寨936好用多了~

楼主:
哎,还是退了吧

电烙铁我也没有,就这一个新买的,如果叫我自己修肯定也没办法

家里除了一套螺丝套就没什么其他的东西了,真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不是静电的问题啦,是已经有220V的电了!

看我第一张照片就是电烙铁开关关闭的情况下测的烙铁头的

这个线是从控制器那里来的吧,  控制器里接线搞错了? 果断退货吧, 没出厂检验的东西不定什么时候给你来下子呢
你自己的工具也不全阿, 修不好 商家借口不退 你有头大了,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问是这样的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现在还没点确认收货呢,呵呵

淘宝上他卖的比较多,应该是会退的,要是这样都不退我就在差评里面发这个帖子的链接啦,哈哈

大家都不推荐买,估计他的损失足够弥补我的遗憾了

网友:
是不是保护地线和火线短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新买的就这样啊,我手里又没检测设备,根本没办法..除非是换点设备

网友:
你插座接错的可能性最大.一般这种山寨焊台最大的缺点是烙铁头不耐用.一般家用足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是这样的么?
是的,淘宝上很多,我高三自己买元件diy了一套,发热芯7元一只,用了快三年了,上锡依然很好

网友:
这次你亏定了.

网友:
绿现有电,那估计控制器内部烙铁插座处存在靠线

网友:
哈哈哈

教你个办法

1、埋个地线  怎么弄 自己百度

2、把烙铁头接个线 到  新埋的地线

3、腕带  接地

4、你再量  你的烙铁是不是带电!!!

按我的办法后
当然,有一种可能 ,插上烙铁就跳闸,那就找卖烙铁的吧,那是真漏电,要不然,你就踏踏实实的焊你的元件,注意焊接时间,不要烫坏元件    根漏电 没有蛋关系

网友:
这种白菜白光焊台的电压不高,好像只有20几伏,你测的地方应当是接地的,测出有电压是感应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解答:
1、从你拆开看是内热式的,弹簧是接地线,
2、内热式不会外壳带电,我猜测你是将火线接了外壳,零线和地线接了烙铁
3、你直接测量瓷罐中间的两条线有无电阻,如果有说明烙铁没坏

同意接错线。用别的电器插入这个插座检查一下能否工作; 如是带地线的,看下漏电保护是否动作。

从楼主描述来看,楼主应找个稍懂电的人看一下,要不卖家要吐血了

网友:
那个电笔,不好用,

网友:
楼上说的对.你想知道没有电,要用带灯哪种电笔.你用的电笔在空气干燥时放在头上也会有110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