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大,飞机抬头后仰超过90度,油管内出现气泡, ...
请问各位大大,飞机抬头后仰超过90度,油管内出现气泡,发动机熄火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02-23):
本人也不是很懂
发动机
,在和朋友调试发动机的时候遇到这个问题。
发动机是三叶的四冲程,装在板机上,起先是抬头就会熄火,加大了主油针这个问题解决了,但是抬头不能超过90度,过了90度,连接化油器那根油管就出现大量气泡,以至于发动机不进油熄火。
请问各位大大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哪里漏气?这个要怎么检查。
谢谢!

网友A:
个人认为
可能是油管接口漏气,或者油压不够,检查加压管能不能正常加压。

网友B:
重锤卡在上端,重锤油管太长,导致于没掉到底端

网友C:
 什么板机装四冲啊?我正在收一个二手四冲来飞象真的..搞不定处理给我吧..板机搞二冲..简单实用.

网友D:
不会是油管接错了吧

网友E:
检查所有的油管,进油管及回压油管是否漏气、油箱内油管是否安装正确,排气管是否漏气,上述查完后再调发动机

网友F:
检查所有的油管,油箱内油管有裂缝是最大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