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v120d02s问题,简直抓狂了

楼主(2012-02-24):
一时冲动新入手v120d02s准备给儿子练手。可是到手后发现我都没法把这个飞机飞起来。
老是往一边跑。仔细看了一下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当你打任意方向的舵之后即使你的操纵杆回正后,十字盘居然不回正。还是斜着的。只有打了反舵才会回正。把可能的地方都调了一遍还是这样(主要是调了接收机的感度)。难道大家的v120都是这样飞的吗?也太强了。 幸好我还是会飞的(450+600无副翼),否则真以为自己水平差呢。有没有同学可以指点一下。另:哪个devo7的控也是一流,真不知道哪个脑袋进水的设计师设计的。玩了20几年的模型,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控。华科尔真的不是一般人玩的。

最新更新:已经搞定了室内悬停,回头再到户外试试航线。

网友:
我的4#6没这问题。。。。。
d02s玩的人不少,lz耐心等待吧。

网友:
02s就这样,貌似无副翼都不会回中或回中很慢

楼主:
感觉不太一样。那种感觉是反应特慢。和大机上的无副翼手感完全不同。我开始怀疑是感度问题。但调了不明显。
确实以前没太注意600上十字盘的回中速度(飞起来可看不清楚,看清楚了脑袋就没了)。明天仔细看看。

网友:
有副翼遥控的是倾斜盘的角度,无副翼遥控的是飞机的角度。。

网友:
"玩了20几年的模型"……关于十字盘回中的问题你没考虑过?刚开始玩的人都知道

楼主:
回中的问题我当然知道不然也不会发这个帖子了。但关键是回中的速度。这个小鸡的回中速度特慢。我感觉还是感度的问题,或者就是华科尔3轴的程序特性与3gx的差异问题。周末静下心来慢慢调吧,把感度回复到50%开始调,如果机子不能适应我,只能我适应机子了。

楼主:
不过那个devo7的控确实不方便。用惯了futaba真的不习惯华的控。有没有兼容华科尔的接收机的futaba高频头模块?

网友:
这个貌似没有听说过,一般都是从华科尔小机入魔的,直接就用华科尔系列控,最后再换成较为高端的,你这个返回来玩属于客串情况。

网友A:
根本不是问题,楼主绝对不像玩了20年航模的老鸟,遇到一点问题就在这里发牢骚!

网友:
呵呵,惭愧没玩过无副翼。

网友:
华自从出了cp和d02s系列以后,就不是以前那个只要一有人骂万人响应的华了,楼主out了

网友:
这个问题好白~~~

网友:
楼主应该没玩过小直机吧!
应该弄个260A玩!

网友:
d02s高明的地方就是斜盘不回中!(或者说回中很慢)

之前的那些华科尔接收机就是拼命的回中回中。所以才有接收机和人手抢夺飞机操控权的怪异手感!

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本不是问题,楼主绝对不像玩了20年航模的老鸟,遇到一点问题就在这里发牢骚!
对啊,看似没有深思熟虑就出来了!如果能做到多潜水,多爬文,绝不会抓狂了!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中的问题我当然知道不然也不会发这个帖子了。但关键是回中的速度。这个小鸡的回中速度特慢。我感觉还是感度的问题,或者就是华科尔3轴的程序特性与3gx的差异问题。周末静下心来慢慢调吧,把感度回复到50%开始调,如 ...
你先飞起来再说吧,老在地面上还调机,你调什么啊。等你飞起来感受一下就知道了。而且你不是说20年经验么?找个空地,直接一个油门起来你再说话。别在地上转悠了~相信以你20年的经验飞机起来的也能控制好

网友:
1按关官网的说明,调好控。
2遥控和飞机对频的时候,飞机放水平。

楼主:
谢谢各位的关心。中午终于把这台机子调好了(至少悬停没问题了)。这个机子是买给儿子练手的,本没打算自己飞。但怕没调好孩子飞不起。最后还是调的感度和DR。原来的感度设的太高了。感觉感度低一点还更好飞。当然主要问题还是大鸡和小鸡的手感差距太大,一时真的不适应,以为是机子问题。

楼主:
还有对于无副翼的原理没有摸透(刚入了无副翼没多久),刚才实验了一下在旋翼不转的情况下十字盘是会回中的,但转起来之后就会回中很慢(手握着机子),其中的原理我需要再研究一下。至于600上是不是同样的情况我只试了在旋翼头 不转的情况下是回中的。但高速旋转时是如何我就没办法看了(脑袋比较重要)。可能也一样,只是没法验证。

楼主:
还有一种可能是我昨天遥控器上的mix开关没放对地方(瞎猜的,其实到现在我还不知道这个开关功能。到底是负责全部的感度还是只是尾舵的,可能还有大小动的设置??)。找了一圈说明书都没看到有说明的。至少我现在放在1,2位置是可以的。

网友B:
我的120d02s刚到,调了下螺距油门曲线接上电就飞,感觉很好啊。

网友C:
02ss上电就要尽快放在地上(放平,最好放地上插电源),,还有感度要低一点,一般九点位置就够了,舵量九点也差不多了,很喜欢这机子,飞起来“丝丝”的声音很迷人。。。。。。。。。。。。

网友:
这飞机很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C:
02ss上电就要尽快放在地上(放平,最好放地上插电源),,还有感度要低一点,一般九点位置就够了,舵量九点也差不多了,很喜欢这机子,飞起来“丝丝”的声音很迷人。。。。。。。。。。。。
在哪插电源都没关系,他有自动识别装置,你插上电,如果在2-3秒内飞机始终没有稳定在震动就不会对频成功。也就是你拿在手里的时候是不会对上的。只要晃1个小时他也不会对上,必须放在地上不动2-3秒才会对频成功。所以不必像做贼一样把飞机放平后小心的插上电然后快速离开。只要很随意的插好电然后很悠闲的把jj放平等3秒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对于无副翼的原理没有摸透(刚入了无副翼没多久),刚才实验了一下在旋翼不转的情况下十字盘是会回中的,但转起来之后就会回中很慢(手握着机子),其中的原理我需要再研究一下。至于600上是不是同样的情况我只试 ...
他的系统就是这样设置的,你拿在手上就会这样!因为你的手导致飞机无法正常运动!你打了舵但是你手拿着!飞机没有按照正常轨迹运动,他的三轴自然就做了判断。你不要老这样试来试去的。你好好把它飞起来然后再调好不?

网友:
还没到六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种可能是我昨天遥控器上的mix开关没放对地方(瞎猜的,其实到现在我还不知道这个开关功能。到底是负责全部的感度还是只是尾舵的,可能还有大小动的设置??)。找了一圈说明书都没看到有说明的。至少我现在放在 ...

这个开关好像只是管尾舵那个陀螺仪的,一关,尾舵机就不自动变化了,
但是其他舵机还会自动变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120d02s刚到,调了下螺距油门曲线接上电就飞,感觉很好啊。

把你曲线参数给分享一下

网友(2012-04-24):
JJ还在路上,学习中

网友:
这狂抓的有点冤

楼主:
120d02s已经退役当摆设了。所以不存在抓不抓狂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20d02s已经退役当摆设了。所以不存在抓不抓狂的问题了。
考!才多久啊!退役了?!发生神马事?

网友:
看了学了想了

网友:
  趕緊出掉了吧

网友:
简称AVCS模式。

网友(2013-04-18):
拔电池,调舵机

网友:
越是20年,越抓狂的…理解!

网友:
20几年这个水平。。。

网友:
已阅,拟同意,顺便帮顶。

网友:
不是吧  02s是好机··

网友(2013-05-27):
再潜水吧,这个问题与陀螺仪有关。舵机慢慢回中表示的是飞机工作在锁尾状态。(因为停着的时候飞机整机姿态是不变的,所以不管你把舵机打到哪里,都会被当作中位点进行锁舵操作。)飞起来以后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顺便问一下,为什么我的V120D02S + D10 的油门到9.5%之前都是死区?不启动呢?有谁的机子也这样吗?

网友:
2003年注册的哦,大亮啊。

网友(2019-10-24):
引用 楼主:
不过那个devo7的控确实不方便。用惯了futaba真的不习惯华的控。有没有兼容华科尔的接收机的futaba高频头模 ...

有个转换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