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换了!之前飞直机,现在想飞一下固定翼,求各位推荐一下~

楼主(2012-02-24):
之前是飞直机的,现在想飞一飞固定翼,所以也算是新手一个,不知道怎么选配,本人已有jr xg7的控一个,之前也飞过相当长时间的模拟器了,另外,epo和epp材料有什么区别呢?对机机的要求就是机翼翼展不超过900mm,因为收藏不是很方便~谢谢大家了~据说电滑比较容易飞,但是有尺寸稍微小一点的吗?

网友:
epo就是我们平时用家电里面防震的那种泡沫至于epp嘛我们平时也会用到但是用的机率很小不过EPP是更耐摔!~

网友:
F3P吧(不是机型哦,怕挨砖头)。

网友:
玩固定翼有个适应过程!模拟上练好降落!
飞敏定塞斯纳吧,价合算,耐炸!

网友:
飘飘机最好,没有炸坏的压力

楼主:
各位大大,能不能给一个配置呢?比如迷你赛斯纳~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大大,能不能给一个配置呢?比如迷你赛斯纳~

别,越小的越难飞

楼主:
继续哈,大家看看,知道的说几句,不知道的也捧个场,谢谢了~

网友:
根据我长时间潜水(也就三个月,嘿嘿)老鸟们都推荐飘飘。是因为后置发动机,炸机基本不会炸坏动力,而且好修理

楼主:
那有不有epo材质的后置电机的呀?

网友:
新手炸机是正常的,炸习惯就好,不用教都会飞

网友:
炸吧炸吧就好飞了

网友:
看来好小子800最适合你了,翼展0.8米

网友:
翼展大点好飞  1米2的飘飘

网友:
好小子1000   整个30A电调  2208 电机  4个 9克舵机  你就玩去吧  电池3S 11.1 20C 1300-1500MAH的就可以

网友:
忘记说了  我以前买飞机很多  老板上周送了我一架  昨个下午首飞3块电池哈   真的很好飞哈  如有需要   可以给你推荐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