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基本常识搞糊涂了!

楼主(2012-02-24):
磨硬质合金 应该是用碳化硅砂轮还是棕刚玉砂轮??

我的小砂轮机上 装的是绿砂轮  按说应该是碳化硅的  可磨合金费劲极了。。。。

前两天 跟我师傅的师傅喝酒讨论  老爷子说  磨合金要用棕刚玉。。。。。

我开始不信任自己了。。。

也不信任 现在的砂轮质量了

网友:
当然是用绿色的碳化硅了,比较细。有种灰绿色的砂轮,比较粗,那个是磨不了硬质合金的。
砂轮机自带的都是磨铁的。

网友:
都试过,没一个能磨的快的,合金是难磨

网友A:
金刚石砂轮,,,,,,,,,,,,,,,,,通吃

网友:
用绿碳化硅,粗磨要用质地粗而且比较软的砂轮,精磨用细的硬砂轮。磨不掉用整形刀打一下砂轮表面出一下刃。

网友:
引用 网友B:
碗形

这种应该通吃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碗形

用过很薄的,确实好用,但一直在怀疑这种碟形的耐用性
不和这位仁兄对它的评价如何?

网友:
碗型合金砂轮可以磨合金,单怎么磨铁?
老师傅说用棕刚玉磨合金肯定喝醉酒了。磨钢、铁、白钢的用白刚玉或者棕刚玉,磨合金用碳化硅。粗磨用46#,精磨用60#甚至80#。想磨的好的话一个砂轮机是不够用的

网友:
磨铁用灰色的氧化铝,一般是随机带的
磨硬质合金用绿色的碳化硅。
磨高速钢用白色的白刚玉。
一般都是这样的e
如果有条件再搞两个金刚石的,150和400号的。
400的用来精磨鐾刀那叫一个锋利。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金刚石砂轮,,,,,,,,,,,,,,,,,通吃

网友:
楼上说的完全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过很薄的,确实好用,但一直在怀疑这种碟形的耐用性
不和这位仁兄对它的评价如何?

圆切面稳定,不需要修沙面,一直通吃合金刀,白钢刀。
做个供水头,冷却+无尘,爽歪歪,很耐用。

楼主:
在车间的时候就去砂轮房磨   基本不费劲  脏就没法说了

网友D:
标题

6楼那个是磨硬合金的(冲击钻头、合金圆锯片、打桩钻头、开孔钻头、、),别用这玩意磨铁和车床用钢刀

网友:
 越来越糊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6楼那个是磨硬合金的(冲击钻头、合金圆锯片、打桩钻头、开孔钻头、、),别用这玩意磨铁和车床用钢刀

我是专业CNC加工,成十年了,一直这样用,而且很好用,
没有理论上说的那么复杂,实际用就明白了,沙轮稳定磨刀很精准,懒得换来换去,
磨所有的合金钨钢刀,涂层刀,白钢刀,各种质地钻头,车刀,铁条,钢条,顶针。
主要是三样通吃 合金钨钢,钢,铁。
(不怕吸入粉尘就干磨,想无尘就水磨!水磨效率快不会烧刀!)

网友:
红色的铬刚玉砂轮跟白色的白刚玉砂轮有什么区别啊?
话说我的机器买来就配的红色的,我一直用那个磨高速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