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焊机问题请教

楼主(2012-02-24):
前几天借了个电焊机,在楼下小屋焊东西,电线是从阳台直接拉出来的,接的插座,但是焊接的时候总是掉闸,有时候是5----6秒钟就掉了,有时候一打火就掉闸,电闸在2楼门口,上下跑了N次,大家有什么好方法吗?本人对电是菜鸟。

网友:
换个大点的空气阀开关

网友A:
算一下满功率输入电流,换大点的空气开关。

如果是自制的焊机,必须具有“电压陡降特性”。如是普通变压器的平直特性, 则应加限流电抗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一下满功率输入电流,换大点的空气开关。

如果是自制的焊机,必须具有“电压陡降特性”。如是普通变压器的平直特性, 则应加限流电抗器。

这个也太复杂了,本人对电一点也不懂。不是自制。

网友B:
一般焊机都有接380v档的,你接这档试下.

网友:
电焊机功率比较大,你最好用粗一点的电缆直接接到总开关的下端,你若经常用电焊机,就要从长计议,干脆在总开关边上装一个大一点的插座,起码要用16A的空调插座,最好25A的.电缆最好用四芯2.5mm平方的再并成两芯,实在没有起码要用两根2.5mm平方的单芯铜线.焊机输入220V时输入线不宜过长更不能过细,否则在初级输入线上压降太大会严重影响焊接质量,当然有条件的话初级电压选用380V最好.另你若条件有限非要接家里插座时最好接在空调插座上情况也会好些.不知你家的电源箱接线规范不规范.如不规范就按前面说的做,否则哪个细节出问题都说不清.

楼主:
有380和220的。接380能行,回去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焊机都有接380v档的,你接这档试下.

380V档要接380V电压才行,若家里没有380V电压而将220V接入380V档就更不能焊接了,反过来若将380V接入220V档电焊机很快就冒烟了

网友B:
220v接380v档是为了降低电流解决跳闸问题,焊条用细点的。

网友:
家庭线路(40A计),8KW焊机烧2.5mm焊条,应该可以直接用。

再大焊机,线路就必须扩容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220v接380v档是为了降低电流解决跳闸问题,焊条用细点的。

那还不如接220V将电流调小点,引弧电压还高点引弧也还容易点 这类办法估计都解决不了跳闸问题,还是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估计楼主是用到最小档的了。接380v档可以降低功率减少电流,特別是空载电流可认少很多。再用2-2.5的焊条一般都可以使用。如果不行再想法子吧。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我是用3.2的焊条.家庭用电只有220.电流只有强.中.弱3个档,就是很小的那种焊机

网友:
肯定用的铁疙瘩焊机,要用电子逆变的,随便焊都不会跳闸

网友:
引用 网友C:

380V档要接380V电压才行,若家里没有380V电压而将220V接入380V档就更不能焊接了,反过来若将380V接入220V档电焊机很快就冒烟了

380V的端口接入220V的电是能用的!只是引弧电压更低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