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425改无副翼的问题

楼主(2012-02-24):
自从上了450无副翼,觉得还不错,想把手中的425改无副翼,有两个问题,请高手解答

1、除了换X4旋翼头外,还有没有其他更廉价的方案?

2、我目前用的斜盘是futaba3003,换无副翼后能否可以胜任?我只会飞悬停,最多到航线。

请高手帮忙解答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1:答:可以用其他的500无副翼头
2答:没用过3003,请楼下帮忙回答 ,谢谢。

网友:
可以考虑RJX的悬翼头,没必要用X4的头子
不过X4的头子确实结实,我425上装的X4的头子,炸N回,主轴,横轴没问题
当然价钱也贵

上无副,如果只是悬停,航线的话 3003可以的,如果想翻,可是侧摆,那是不行的

网友:
我用RJX的头子
不过x4的要好看很多
舵机用1210吧

网友:
425改无副翼很容易,不需要单独买旋翼头,泰世有改装件,只需要一个加长的球头和一个相位器。无副翼还是用数字舵机比较好,用1210吧。

网友:
1210很悲剧啊 3003胜在便宜耐用,性能是差点了

网友:
Rjx头可以,1210慢了点,亚拓610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