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40A铂金版和花牌45A电调那个综合性能更好?

楼主(2012-02-24):
小弟的450的30A发热过大坏掉了,现在想买一块40A以上的电调,请大家帮我选择选择给点意见,多谢多谢!

HobbyWing(好盈)Platinum-40A-Pro 铂金系列无刷电调
尺寸:59*27.5*12.5mm
重量:37.8g
适用电池节数:锂电2-6S,镍氢5-18节
BEC输出:5.25V 或 6V,3A
BEC类型:开关模式
持续电流:40A
瞬间最大电流:60A(10秒)
参数编程功能:有

Model: LV series 45A ESC
Constant Current: 45A
Max Current: 55A for 10 seconds
Input Voltage: 2-6 cells li-XX or 6-16 Ni-MH/Ni-Cd battery
BEC: yes, Switch BEC
BEC Output: 5.5V/6A
PWM: 8-16 KHz
Max RPM: 240,000rpm for 2 Poles Brushless Motor
PCB Size: 50mm*30mm
Weight: 53g

网友:
飞腾40A或ZTW黑皮40A都可以,发热一般都是BEC变压不好

网友:
好盈小的我还真不信。。。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意思不懂ing....

网友:
标题

花牌原来的的30a什么是手工焊接的,元件参差不齐,现在的这个不知道怎么样。原来的基本是手工作坊出来的,其实就是ztw老版,有的元件换便宜点的,用着倒也挺好的没出过问题,现在的45a是抄德国k牌的。同样和原来的k牌相比换掉了一些值钱的东西。用起来应该也还可以,好盈的做工和稳定性中规中矩也不错。

网友:
好盈的铂金40A相当耐用!

网友:
好盈铂金40A那是相当的耐操,有次试机推油门旋翼震动两下就不动了,连续推拉油门N次,细看才发觉小内六角卡在大齿盘上,电机堵转,还好电调有保护,不然……

网友B:
换个亚拓的吧。好盈的缓启动实在是......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觉现在铂金的缓启很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亚拓的吧。好盈的缓启动实在是......

好盈缓启是不怎样。。。不过花牌缓启也不错

网友:
好盈以前的飞腾系列缓启动很不好用,但现在的铂金系列大不一样,不要死咬着亚托的缓启动不放,铂金的不比亚托的缓启动性能差,注意是铂金系列的

网友:
花牌45A 支持6档缓启动调节。支持6档进角可调。支持3种定速模式!支持加速度6档调节。。!
这些够了吧!

再贴个缓启动视频!

网友C:
貌似花牌的参数高一点,包括重量
其实关键看定速

网友:
支持一下花牌的,不为啥,因为自己有一个还没启用,呵呵

网友:
感觉中特为的缓启动好,前面几秒都是恒定很低很低转速,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貌似花牌的参数高一点,包括重量
其实关键看定速

那就再贴个定速的。听声音能大概的听出定速效果!

网友:
花牌45A和Himodel的ICE看起来一样的东西,为啥花牌卖的贵呢

网友:
要定速还是搞个V-Bar或cgy750。电调定速总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网友:
花牌没用过,1:感觉比较大,布线不方便……2:感觉定速应该不错……
铂金40A用了1年,缓启看电机,现在的XXD 2218 1860KV,几乎没有缓启,以前用花牌 2100KV就好的多
定速没啥用,随着电压降速的,不如不用,其他的还行啦,反正飞了这么久懒得换了

网友D:
好盈吧

好盈耐用 上吧!这种小机子用的不用太刻意比较 好盈绝对够用 什么换启动小机子都无所谓的 直接3D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盈耐用 上吧!这种小机子用的不用太刻意比较 好盈绝对够用 什么换启动小机子都无所谓的 直接3D都没问题!

直接3D
没缓启,我炸过两次,吓死我了,3D开关忘关了,直接打开油门锁定就疯转,吓死我了 现在都再三检查

网友:
好盈铂金40A,对亚拓RCM-BL 450MX马达的缓启动确实恼火。

网友E:
正在用花牌的45A,功能挺强的,缓启非常不错,唯一缺点就是450用太大了,只能搞外挂。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正在用花牌的45A,功能挺强的,缓启非常不错,唯一缺点就是450用太大了,只能搞外挂。

或者使用改装金属电池架,就可以放到下面去了,
不过个人觉得,450级别的练习机,炸的多,布线,维修以方便为主,
不需要搞的太美观哦,外挂也是不错滴!

网友(2013-03-04):
引用 网友F:
或者使用改装金属电池架,就可以放到下面去了,
不过个人觉得,450级别的练习机,炸的多,布线,维修以方 ...

我淘了个花牌45A的 上面写的HV是什么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