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询问个问题,各片新电池电压差多少是正常范围

楼主(2012-02-24):
首次充电停止后,4.2,4.11,4.12,商家说是正常的,我也不清楚,另一片是0.01的偏差

网友A:
如果是首次充电 停目后 (就是你充电了)电压还是 4.2 4.11 4.12的话
最大的可能性是你的充电器太差,像A6,PL8充出来的电池,电压肯定不会超过 0.01的
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接近报废的电池,用再好的充电器充完,电压都有可能偏差不少

楼主:
多谢了,我的是185的b6。其它电池都能充到电压一致4.20,当然放电后会有偏差,这个重到停止后还是不一样

网友B:
要么充电器太差,要么电池太差~没有第三种可能~

网友C:
电池有问题。多充放几次看看怎么样。

网友D:
是测电器的问题,一般都要跳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