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天7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2-02-24):
天7不是可以存储10架飞机的设置吗?
但是搞不清楚应该怎样设置,翻遍了说明书也没找到设置

楼主:
这么多人用天7,怎么就没人知道啊

网友A:
按住MENU键开机,里面有机型选择

网友B:
我给你解释,按住左边那排键的最上面一个键开机.......你真的确认你看的是说明说?

网友C:
没有认真看说明书

楼主:
是的是的,谢谢各位,我已经反应过来了
按菜单键开机那个我是知道的
我以为存储机型是设置好后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