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无副翼头能比有副翼低多少

楼主(2012-02-24):
rt,知道的进来说下吧

楼主:
还是用原来的主轴吗,有用过的来个准确的

网友A:
就是用原来的主轴的
我本来还以为无副翼应该换更短点的主轴

网友B:
亚托出的DFC要用专用的更短的主轴

楼主:
这个我知道,我是问飞越出的那种

网友A:
据我所知飞越和冰人都没出针对无副翼的短主轴,长的变距精度可以更细腻点,不过性能稍差点

楼主:
我现在问的是,飞越450无副翼头比有副翼低多少

网友C:
真没量过,不过很简单.问飞越就知道了

网友D:
可以短10mm左右。用原来有副翼的轴也可以,把十字盘拉杆换长的

楼主:
11楼说的不理解
是用普通主轴就低10mm吗?
还需要换十字盘连杆?这个没听说过,有明白人给解答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