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一定要注意电机的螺丝

楼主(2012-02-24):
电机座上的螺丝.电机连接电机座的螺丝都要打上螺丝胶
特别是XXD的.震动大.螺丝很容易松.马达飞出来损失的可能不仅是桨.还有你飞出来的马达!!
会把漆包线扯出来的

注意注意!!!!!!!

网友:
嗯,电机固定螺丝最好用弹簧垫圈。

网友A:
听楼主一言,我的飞碟计划,不打算用XXD了,还是用飞速达好了,虽然贵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楼主一言,我的飞碟计划,不打算用XXD了,还是用飞速达好了,虽然贵一点。

也没那么恐怖.只要是电机都会震动的.不上螺丝胶掉螺丝是迟早的问题

网友B:
因为便宜,X4-245、X4-550、Y6-550、X6-550,一直用的XXD,尼龙电机座+弹垫,纹丝不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便宜,X4-245、X4-550、Y6-550、X6-550,一直用的XXD,尼龙电机座+弹垫,纹丝不动啊。

弹簧垫是重点

楼主:
另外还发现了个电机安装的问题.如果电机座与电机之间没有上齐四颗螺丝会造成拉力线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