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图说话!——寻找用mach软件控制28,或35等小步进电机的驱动——

楼主(2012-02-24):
想做一个2轴的小玩具,就是和激光切割机原理一样的结构,可以在平面上绘图的那种,用mach软件控制,只是行程比较小而已,而且负载比较小,所以需要的步进电机不用太大,28,或35的就可以,以前弄过42电机的驱动,就是我们在淘宝上能买到的成品驱动,但是28或35这样的小步进电机的驱动淘宝上有卖的吗?是能用mach软件控制的驱动,我的电子白痴,请教各位了。

楼主:
就想做一个上面这个图片里的东西。

楼主:
就是这种电机,淘宝上都是用ULN2003这样的驱动,都是用单片机控制用的,我不知道这种驱动能用mach软件控制吗?如果可以的话,都需要什么,怎么连接?

楼主:
就像这个。

网友:
可以啊 为什么不可以 这机器的图片还有吗 多来几张 我也做个来玩

网友:
28或35淘宝有卖还是新的,步角还是1.8度的,约30元左右一个.你做得不错,我也是准备做这种结构的.就是哪铝板我还无法解决.(很难卖啊又贵别人用大刀砍你啊 ),上面哪种你就不要卖了.不合你这种结构用的.

楼主:
哪里有这样的驱动?请楼上的明示啊!

楼主:
我不是说电机,我是说驱动。

楼主:
上面图片里的不是我做的!呵呵。。。

网友:
淘宝上有卖这种新电机的,他们应该有配套的驱动,
你问问卖家,应该能解决。

网友:
搞好了,就赛过梵高同学了!

网友A:
这种电机驱动比较简单 ,四个Mosfet  就可以驱动了 ,不过也要一片单片机控制 ,

网友:
用MACH3软件控制步进电机,淘宝上有许多驱动板,不需要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机驱动比较简单 ,四个Mosfet  就可以驱动了 ,不过也要一片单片机控制 ,

这个可以用mach控制吗?

网友B:
可以用mach或usb驱动 但是提醒楼主 2轴的话 不能画出你图中的图像 因为z轴的笔不能抬起或落下 这样画出来的图案就不整洁 有连在一起的笔画,所以还是需要第三轴来控制笔的抬落,你自己琢磨下?

网友:
如果你选择你第2张图的那种电机 你要注意驱动板的接线对应  步进电机有几种线 有4线的 5线的 6线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mach或usb驱动 但是提醒楼主 2轴的话 不能画出你图中的图像 因为z轴的笔不能抬起或落下 这样画出来的图案就不整洁 有连在一起的笔画,所以还是需要第三轴来控制笔的抬落,你自己琢磨下?

控制笔的起落,一个继电器就OK了,不需要第三轴的。
楼主的意思是想找小电流、迷你的驱动板

网友:
楼主注意一定要买两箱步进电机,,,这样驱动好找,价格便宜成本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控制笔的起落,一个继电器就OK了,不需要第三轴的。
楼主的意思是想找小电流、迷你的驱动板

你懂我!

网友:
对不起,我看错了,我以为你是想将42换成28或35,现在看明了,你还是不要用你上图片的哪种电机,因为你说不懂电子.

网友:
你可以买42步进电机然后6560芯片驱动,接口板淘宝上都是现成的,价格也不高。很简单的。

网友A:
我见过这么做的  ,

楼主:
我就想用这个35电机。

网友:
这种是 混合型的  ,买普通的 驱动器就好了  ,常见的  tb6560 驱动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见过这么做的  ,

看不懂啊!!!!!求救!!!

楼主:
或者有没有高手能帮我做一个2轴的!

楼主:
看来只能买淘宝上的成品了。

网友D:
楼主 我有图 用L297加 ULN2003 不用单片机 要是你自己能够焊接电路板 就留个邮箱 我发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 我有图 用L297加 ULN2003 不用单片机 要是你自己能够焊接电路板 就留个吧邮箱 我发给你
 发给我一份吧bt55531@163.com

楼主:
先谢谢wpj了,那麻烦你给我发一下,498624798@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 我有图 用L297加 ULN2003 不用单片机 要是你自己能够焊接电路板 就留个邮箱 我发给你

谢谢WPJ,你说的这个板子,直接可以连接电脑用mach控制码?还是说需要接口板什么的?

网友:
给我也发一份吧 435518583@qq.com

网友:
也发我一份吧wcs177@163.com

网友:
淘宝上有L297加L298的驱动板,再加个接口板就可以用了。

网友:
接口板和驱动板都有现成的卖,,而且还很便宜,,自己做的话估计成本还高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WPJ,你说的这个板子,直接可以连接电脑用mach控制码?还是说需要接口板什么的?

可以啊 只要 脉冲和方向 输出的软件都可以

网友:
楼上有留邮箱的朋友 我都发了

网友:
我觉得LZ你可以用42步进电机,(TB价格也就15元二手货,但力比38等大多了),一块三轴驱动3977(三合一,可以用计算机的并口,mach控制,大概150元吧),自己做估计成本不会少多少,还麻烦。电源用开关电源12v或24v都行5A左右50元吧,所以整套大概220元搞定。(另外,你用两轴,第三轴不接就是了)

网友:
电源如果用12V的还可以把老计算机的电源来用,又省50元。

网友:
弄两块 TB62209  也就60元

网友E:
回复 网友D:
也发我一份呗!十分感激!!
我的邮箱:
caohq888@163.com
谢谢了!!

网友F:
麻烦你给我发一份吧。谢谢!
66113594@qq.com

楼主:
由于是电子白痴,补充一个问题,电源的电流和电压是根据什么选的?印象里以前看过好像是电流跟据电机的电流选择,电压根据驱动板电压选,请各位同鞋指正,我问过一个淘宝卖家,说1A的电机,电源应该选几A,他说选5A,可是这和电机电流也不匹配啊?请明白的同鞋示下。

网友G:
麻烦你给我发一份吧。谢谢!
mec333@qq.com

网友H:
LZ可能没有明白,店家说的1A是指步进电机(如42、38等),5A是指你的笔上用的电机(如果是雕刻机的话是指主轴电机),不过LZ好像没有用主轴电机,用的是一支笔,那你用笔记本电源(16~19v那种的)完全够用了。你买2只42步进电机(30元),一个三轴驱动板(150元,为什么不买两个单轴只要50元一只,100元,但还要接口板40元,不建议LZ用,估计你不怎么会。当然会用一定费用还要少。)。那么180元搞定。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还是有点迷惑。
另一个问题,因为笔的上下运动是通过一个继电器完成的,继电器控制电磁铁,这个电磁铁是不是也需要电源啊?

网友H:
肯定要啊,电磁铁用多大的电源,要看具体用的什么东西,估计那个笔记本电源也够用了吧。
我想你不如一不做二不休,再做个第三轴(Z轴),那就是真正的雕刻机了,呵呵。

楼主:
我的目标就是2轴的绘图机,夹铅笔,画素描,然后裱起来,挂满墙,如果效果好,还可以卖哦(开玩笑的)!!!呵呵,,,
如果用两个继电器,可以实现两个笔画画!到时候,机械图纸的粗细实现,就能够实现了!即CNC的铅笔画机械图纸!

网友D:
楼上需要的朋友 我有发了 收不到的找我

楼主:
wpj真讲究!

楼主:
先把机械部分设计好再搞电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