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热熔胶的魔友注意了

楼主(2012-02-24):
昨日飞飞机时突然飞机在天空突然失去动力迫降在150外的草丛里走故去发现电机脱落经鉴定因电机发热引起粘电机的热熔胶变软熔化导致电机脱落失去动力

网友A:
这个在夏天比较常见,现在春天气温还低。估计你电机过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在夏天比较常见,现在春天气温还低。估计你电机过载了
不是吧我家在哈尔滨现在天气才零下15度

网友:
就这样粘上去,这样也太省事了吧

网友:
这样感觉不牢固

网友B:
哪有你这么粘的,我都是把电机固定在木片上,就那种有4个缺口的轻木片
然后再插进KT板里,背面打胶固定,你就是把电机烧了也不会掉下来

网友:
  起码得加个螺丝啥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有你这么粘的,我都是把电机固定在木片上,就那种有4个缺口的轻木片
然后再插进KT板里,背面打胶固定,你就是把电机烧了也不会掉下来

基础知识……我都懂,楼主不懂!炸了当交学费吧

网友C:
热容胶怕热、怕冷、不耐震动。受热变软,过冷变脆,震动容易松脱。各位在使用中要注意这些特性。

网友:
安装失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热容胶怕热、怕冷、不耐震动。受热变软,过冷变脆,震动容易松脱。各位在使用中要注意这些特性。

另外还有密度大,宜超重等缺点。唯一的优点是可切割,需要时可以用刀子割开。

网友:
应该用螺丝加502的吧

网友:
放心,,没几个和你一样马虎的

网友:
折个纸飞机玩玩吧!哪有用热熔胶固定电机的?

网友:
恩,谢谢提醒~~不过好像真没几个想这样偷懒的~

网友:
热熔胶 不能直接 固定电机的  谁都知道

网友:
楼主也是好心,大家不要讽刺他。。。。

网友:
 好歹也弄个轻木 电机座片  再打热熔胶啊,电机直接打热熔胶  我晕

网友:
你这样没法校准下拉和右拉角的

网友D:
楼主你敢这么用。。也挺厉害的了

网友E:
热熔胶当AB胶用不可取

网友F:
感觉此胶冬天是变脆的。

网友:
我的F4∪也是因为这才上树的。

网友G:
标题应改为用这种安装方法的请注意了!!!

网友H:
玩飞机最好别用热熔胶,否则冬天出去飞你就知道什么叫悲剧了

网友I:
这个是严重的低级错误啊

网友J:
回复 楼主:
用环氧树脂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风暴启)

网友K:
呵呵 楼主潜水不认真,热熔胶导致的餐具到处都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