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GY750飞有副翼的直机可以吗?

楼主(2012-02-24):
有副翼的直机不加改造,直接联线用CGY750飞可以吗?

网友A:
可以,当尾巴陀螺仪用就行了

网友B:
王叔,买了新设备也不说一声,下手这么快啊 ,能用来飞有副翼,但只插陀螺仪的线,别的线还是插在接受上, 如果都插了的话虽然像是平衡仪,但飞动作肯定不舒服,上无副翼旋翼头吧

楼主:
来了试一下吧,当个平衡仪用也应不错

网友B:
改无副翼多好

网友C:
我也想这样用,买不起平衡仪,楼主试过一定写下感受啊。

网友D:
可以只当单轴用

网友E:
LZ真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