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CNC之COSEL电源

楼主(2012-02-24):
准备打磨几个开关电源,先拿日本的COSEL电源开刀,其貌不扬的COSEL  ADA600F-24   24V25A,我认为这是个软柿子

对这个牌子电源一点也不熟,刚才把COSEL写成COSLE。。。

楼主:
打开外壳一看,nichicon深蓝皮,NCC橙皮,都算是军级品,09年产,目前手上还没有能超过这个品质的电容,合上外壳,宝贝到手,结束

网友A:
没图咋显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图咋显摆呢

懂的人太少贴图也看得云里雾里,不如不贴了,意淫下

网友B:
 我之前也买了个48V的电源,回来后第一件事是拆开看,不过不懂电路,手多多而已,本来想清理下尘,打开后好像没什么尘,里面有点空虚~~日本牌,中 国产

当时拍的图片,看楼主的贴想起来,一看也是那种电容,不过电容数量不多~
当时的感慨是,小日本的东西真是好,单单第三张图的螺丝都体现出来,那垫片是旋到螺丝里的,安装时不会往下掉~断电后,风扇还会转十来秒才关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懂的人太少贴图也看得云里雾里,不如不贴了,意淫下
这个真不懂,支持不贴,看楼主会不会食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也买了个48V的电源,回来后第一件事是拆开看,不过不懂电路,手多多而已,本来想清理下尘,打开后好像没什么尘,里面有点空虚~~日本牌,中 国产

当时拍的图片,看楼主的贴想起来,一看也是那种电容, ...

这个电源也不错LAMBDA,原来是美国品牌,后来被DENSEI收购,现在又成TDK的,现在的牌子就是TDK-LAMBDA

楼主:
日本人似乎真是一流的产品自己用,这个美日混血儿待遇没有土生土长的COSEL好,COSEL把电容用到顶,比这个LAMBDA强一些

楼主:
这个LAMBDA也算是HI物:loveliness: 我也有个48V23A的,不过牌子已经改成TDK-LAMBDA。里面结构巨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真不懂,支持不贴,看楼主会不会食言

这个根据兴致来,虽然我拍了图,觉得不合适就不发,有人提要求我觉得合理我就发,不存在什么食言的问题

网友:
叶工有整箱的HIFI电容,nichicon  kg系列的6800U/63V,做变压器滤波电容,会使数控设备精度提高一个等级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正解,是这个牌子。
我也觉得,还是日本本地的好,好多东西外表一般般,内部好的是`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不是直接将电容接到驱动的输入端就可以了?有贴子是这样做的

网友:
一般驱动器内置电容质量太差或者容量很小,这样造成电压不稳或者纹波不好。加个大电容,起大水塘作用,电压尽量减少波动。

网友:
24V/48V 好多是通信电源,大胖电容一般耐压到450V,但容量不是很大470或680uF。输出端电容容量大,但耐压低。

网友E:
呃。。。刚看到图。和我们的早期3000系列模块电源有点像,
我猜一下:
那块带几个圆电感线圈应该是一次侧,整流和 PFC.输出电压将近直流350-400V左右,右边是二次侧,全桥变换,变成低压24V.右手半块,电容旁那个白色的应该是个水泥电阻,用来缓启动的。大的圆的竖着的应该是BOOST电感,用来升压做PFC的。两个黑的方的电容和两个竖着的电感应该是EMI的。左手边小的那几个是输出电容。那个很小的带个铁壳的可能是二次测DC/DC的电流取样变压器。。。

网友:
我也有一个关机好多秒风扇才停的电源

网友:
也不是越大越好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也买了个48V的电源,回来后第一件事是拆开看,不过不懂电路,手多多而已,本来想清理下尘,打开后好像没什么尘,里面有点空虚~~日本牌,中 国产

当时拍的图片,看楼主的贴想起来,一看也是那种电容, ...

居然在我的垃圾堆里面发现一个一模一样的,7-8年前买的用了几回就没用,这个电源想要用起来要接线有说法的:

+S和—S分别接48V输出的正负级,TOG和CNT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呃。。。刚看到图。和我们的早期3000系列模块电源有点像,
我猜一下:
那块带几个圆电感线圈应该是一次侧,整流和 PFC.输出电压将近直流350-400V左右,右边是二次侧,全桥变换,变成低压24V.右手半块,电容旁那个白 ...

你是专家,我觉得你的分析是权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