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火急,魔友请进,绝对**,看帖不会没人性。

楼主(2012-02-24):
开个小玩笑。进来的魔友请给点意见。本人新手,求教育

                   主旋翼晃动的厉害,导致速度慢的时候机身震动的厉害,速度快就不会。

                   昨天晚上已经换了主轴和横轴。求诊断,哪里有问题?????

                   十分感谢。。求解答。

楼主:
坐沙发,等诊断。

网友:
 这些问题我早会了

楼主:
那就教教呗。

网友:
 大桨夹螺丝太紧了吧

网友:
估计有双桨了,调两桨螺距。

网友:
先彻底 搞定说明书 先!!

网友:
先大桨做平衡了吗?再看看有没有双桨,双桨的意思是大桨转动时上一层下一层,有很多模友都是让鸡鸡飞起来看有没有双桨的,我就喜欢先把特技飞行的5点油门曲线设为百分之二十左右(个人设备而定,没有什么一定的标准),5点曲线都一样,由正常飞行模式开始,慢推遥控杆到设定的特技飞行模式设定的油门曲线点左右,再切换特技飞行模式(记得记得你再三检查是否设了特技飞行模式的5点油门曲线都在百分之二十左右啊,否则你会很惨),再蹲下,慢慢的上下摇动油门遥控杆看看是否有双桨的现象,如果有的话,再调桨的功角,调到看不到双桨,调试前一定要检查好螺丝是否拧紧啊,否则射桨你会比谁都惨!!这就是我自己的调双桨方法,你可以参考一下,或者有别的高手比我的方法要好百倍

网友:
我是来看楼主头像的!

网友:
桨没平衡

网友:
双桨 主轴固定座 中联

网友(2012-04-08):
动平衡不好,要查清原因哦‘

网友:
学习努力学习争取早点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