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上的"blanced with half key"什么意思

楼主(2012-02-24):
今天在旧货市场买了个英国AIREDALE1.1千瓦的电动机,试机了下声音非常好听,老板要价240,在电机接线盒上有个标志上写着:"blanced with half key",请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240元买这个电机贵不贵呢?

网友:
 平半栓孔平衡~~转速高的对那键有要求吧`楼下正解

楼主:
感谢楼上的回答,但是我还是一头雾水

网友:
就是转起来的时候用半个钥匙来平衡的!

网友:
字面意思好懂,实际我一点不懂。   240好象不贵啊, 淘宝上一点点大的小机机都要百来元了,你的这个这么大。

楼主:
顶一下 盼专家解答

网友:
 就是那个平键,没什么意思这句话 装上去用就行了~

楼主:
再请问一下铭牌上的Class F , B rise,Diag B,RTG MCR分别是什么意思啊,
对于电机我是纯新手,请专家指点

网友:
这个普通交流感应电机.240太贵了.只是比国产的噪音低一些罢了.

网友A:
很划算了。做过动平衡的电机装在钻铣床上,震动会小很多。   帮我买一个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普通交流仔细感应电机.240太贵了.只是比国产的噪音低一些罢了.

其实差别还是蛮大的,你看机壳朝4个方向都有脚架螺丝孔,怎么方便怎么上,内部铜线也不需要国产电机那样标榜纯铜线。刚查 询了下,这个电机应该是英国雅列顿精密空调上拆下来的。不过我是拿来做粗活 呵呵,现在就是搞不懂铭牌上的那些字母到底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划算了。做过动平衡的电机装在钻铣床上,震动会小很多。   帮我买一个好吗?

老板那儿的确还有一台,也是雅列顿牌子的。地点在绵阳开发区旧机电市场,你如果有朋友在绵阳可以叫他给我打电话,我给他说具体哪家

楼主:
继续求问 感谢专家

网友C:
这句话的意思是在安装了半键状态下做了动平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句话的意思是在安装了半键状态下做了动平衡。

差不多就是這意思了
補充一下
half key是通俗的說法,正式的英文為Woodruff key
中文叫半圓鍵或半月鍵,和一般的平鍵不同

网友:
hehe, aircraft of rubbish

网友:
看了,但还是不懂~

网友(2013-04-16):
其实就是轴上有半月键,好多轴都是用这种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