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飞控和H牌飞控电流板应该是一样的吧,可以通用吗

楼主(2012-02-24):
江南飞控和H牌飞控电流板应该是一样的吧,可以通用吗
价格可不一样啊

网友:
好像一个120一个卖40
芯片一样 的  很简单的东西  单只芯片20多元
h 贵有贵的道理 ,里面包含了 服务费

网友:
也想知道,同问

网友:
呵呵,H飞控的空速传感器也超贵!

网友:
两个我都有 样子差不多而已 ~ H的 中间是12V 江南的 是5V,..

网友:
中间  指哪个。。?

网友A:
H的5V是由电流板自带的降压芯片供电。就几个器件,不想买的可以自行DIY。没技术含量,谁需要的我可以提供电路图和器件型号。
话说单卖的电流板是贵,不过买飞控套装的或者买过飞控后再买电流板是优惠的,应该还没人单独买过120整的电流板。

空速传感器是通用的,70多块钱的器件,还有其他材料,80块就是免费服务的。我还开玩笑地说过,建议模友们去江南那里买空速传感器。

其实DIY起来真不难,特别是空速传感器,建议有动手能力的朋友自己搞,具体型号可问几米。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路图给我一份,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的5V是由电流板自带的降压芯片供电。就几个器件,不想买的可以自行DIY。没技术含量,谁需要的我可以提供电路图和器件型号。
话说单卖的电流板是贵,不过买飞控套装的或者买过飞控后再买电流板是优惠的,应该还没人 ...

这么多卖diy 飞控的,最佩服的就是你了!

网友:
电流板电路图及型号如下,U1的5脚接电池T插,4脚接电调T插。

空速计使用MPXV7002DP,可搜索相关DIY空速管资料,也可参考APM或江南的空速计。
要做得考究一点的,可以参考:http://bbs.mx3g.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9502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多卖diy 飞控的,最佩服的就是你了!

多谢夸奖,惭愧,只是弄得比较早,模友比较支持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图电源部分好像不对啊?

网友:
只是个示意图 !很简单
asc754 的 vcc,应该是个5v输入。所以有个spx1121,把输入的12v降成5v(用7805之类代替也可以)。 自己看了图后猜想的,如有不正确请 (涉嫌广告已屏蔽)指正。

网友:
降压芯片早先采用的是标称耐压16V的,虽然规格书上最大容忍电压高于4S=16.8V,但考虑保险,仍旧更换了耐压30V的SPX1121。
因为管脚不一样,但PCB封装一样,懒得改图了。所以原理图上看起来好像是连错了。

网友C:
如果要自己DIY,要注意有些7805是不能容忍4S的,小心炸管。这也是有些低价电调不能用4S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