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02s尾巴震动...

楼主(2012-02-24):
我的d02s砍了自己手指两次了...每次都大出血 ...散齿没事,倒是大齿齿牙有微微磨损..用刀片修一修就可以正常飞.....飞机撞过一次墙(损失:散齿一个..尾杆可能裂了..尾波以及尾撑那里松动!)... 刚在浙商那里定了特制的尾杆..东西在路上了.............需要提一点的就是:大齿的横栓太难取了   太紧了! 不知大家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  另外,

飞机砍到手指后,飞行时,有点晃!   发现桨夹出现虚位!..横轴又拆不出..横轴的螺丝是不是被锁死的?

网友:
兄弟注意安全啊……

网友A:
大齿横销用0.9的内六角顶出来,横轴的螺丝没事别拆,是上了螺丝胶的,那螺丝脖子极细拆必断,横轴必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齿横销用0.9的内六角顶出来,横轴的螺丝没事别拆,是上了螺丝胶的,那螺丝脖子极细拆必断,横轴必报废。。。。
现在晃动还查不出原因...所以只能一样样拆出来检查...看来...这横轴一定要换新的了

网友B:
就这动手能力。还来埋怨人家.哎。。。

网友:
横轴很难拆,我第一次拆了1个小时。横轴两头螺丝有一颗螺丝无论如何拧不下来。应该是上过螺丝胶的。只能拧掉一颗后从另一头吧横轴整个拔出。要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这动手能力。还来埋怨人家.哎。。。
兄弟~华科尔的螺丝质量 想必你也知道吧?!在未清楚情况前的鲁莽,换来的就是损失...懂吗?

网友:
安全第一

网友:
反正我没的手没事。

网友:
 在什么地方飞?

网友C:
2MM横轴应该没那么容易弯

网友D:
入沐,最好找操場之類的地方來飛。

网友E:
帮顶!
看来02s的新伞齿还是有效果的啊
兄弟慢慢来。。。。 安全第一!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大齿横销用0.9的内六角顶出来,横轴的螺丝没事别拆,是上了螺丝胶的,那螺丝脖子极细拆必断,横轴必报废。。。。
断了正好换上M2螺丝!
可以在淘宝上买M2x30的螺丝磨短大约到26mm的样子替代内丝横轴!记得买几颗M2螺丝哦!

网友G:
今晚调机被120尾桨打到拇指,血直喷,入魔来最重的伤。。。。。。

楼主:
引用 网友C:
2MM横轴应该没那么容易弯
成功拆取横轴,的确没弯! 桨夹出现了虚位..手上又无垫片..只好换上新的横轴...虚位已搞定...目前飞机旋翼头 十字盘 无虚位....但尾巴在高速转动时会有共震...每当换上刚冲完的电池,动力十足,转速高!但由于震动过大,尾巴一直甩...已尝试了在小散齿间加凡士林(一种医用药品吗,能起润滑作用)  震动稍微有所减弱,但不能完全消除,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入沐,最好找操場之類的地方來飛。
已吸取教训...以后在家里绝不暴飞!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帮顶!
看来02s的新伞齿还是有效果的啊
兄弟慢慢来。。。。 安全第一!
比起以前的..好很多,加之传轴是金属的...感觉飞机硬朗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断了正好换上M2螺丝!
可以在淘宝上买M2x30的螺丝磨短大约到26mm的样子替代内丝横轴!记得买几颗M2螺丝哦!
谢风铃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今晚调机被120尾桨打到拇指,血直喷,入魔来最重的伤。。。。。。
慰问! 小心啊!你的机可是2s的!动力澎湃!如果是被大桨打到...后果.....   祝早日康复! 我的那些伤口已经愈合...只是剩下瘀血!

网友:
传动轴是金属反而不好

网友:
尾轴弯了?
我的尾轴轴承有一个松了 振动也很明显,粘上就好多了
尾管裂了也会导致振动,兄弟检查一下尾管是否正常

网友:
调一下感度,调小一点

网友:
看来是尾管裂了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H:

有见地!